[DMA2D] STM32H7的DMA2D直接显示透明位图的方法,效果很帅

楼主(2019-04-24):
测试了Alpha位图绘制函数,比较好用。

位图ARGB8888,大小128*128,显示屏格式RGB565,显示屏分辨率800*480,显示坐标位置位置(2, 1)

_DMA_DrawAlphaBitmap((uint32_t *)(SDRAM_LCD_BUF1+800*2+2*2), (const void *)_aclufei, 128, 128, 0, 800-128,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使用emWin的BmpCvt转换透明的PNG图标为如下格式,然后直接使用生成的数组即可:

实际显示效果,从ARGB8888转换为RGB565,显示效果就是下面这样的:

楼主:
测试函数如下:
/**
  * @brief  Draw alpha bitmap
  * @param  pDst       : Destination buffer
  * @param  pSrc       : Source buffer
  * @param  xSize      : Picture horizontal size
  * @param  ySize      : Picture vertical size
  * @param  OffLineSrc : Source line offset
  * @param  OffLineDst : Destination line offset
  * @param  PixelFormat: Pixel format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_DMA_DrawAlphaBitmap(void * pDst, const void * pSrc,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OffLineSrc, int OffLineDst, int PixelFormat)
{

  /* Setup DMA2D Configuration */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int32_t)pSrc;
  DMA2D->BGMAR   = (uint32_t)pDst;
  DMA2D->OMAR    = (uint32_t)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BGOR    = OffLineDst;
  DMA2D->OOR     = OffLineDst;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BGPFCCR = PixelFormat;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int32_t)(xSize << 16) | (uint32_t)ySize;

  /* Start the transfer, and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T */
  DMA2D->CR     |= (1|DMA2D_IT_TC);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

网友A(2020-08-21):
硬汉哥,我现在有很多透明的图标要显示,准备放在sd卡中,然后读取显示,但是直接读取图片,这个函数或者GUI_DrawBitmap之类的函数就没办法用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我现在有很多透明的图标要显示,准备放在sd卡中,然后读取显示,但是直接读取图片,这个函数或者GU ...

GUI_DrawBitmap支持透明的位图。如果是存在到SD卡之类的外部存储器,你可以使用流位图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GUI_DrawBitmap支持透明的位图。如果是存在到SD卡之类的外部存储器,你可以使用流位图方式。

谢谢硬汉哥,已经用流位图方式解决了,而且通过论坛里有人分享的bmpcvt批量转换的方式,很方便一次性把图片都转换了 ,谢谢谢谢。而且自己写了个上位机小软件可以把这些.dta的文件名放到一个索引数组了,这样读取sd卡的文件就可以用for循环的方式一次性全部读取了,用的时候直接通过索引号找到对应的位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