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关于RTX操作系统中,任务删除的疑问

楼主(2019-04-25):
1.假设两个任务A和B,其优先级分别是1和2;假设任务A在运行中,这时任务B就绪,由于任务B优先级高于任务A,此时任务B执行。这个时候任务B执行删除任务A的函数。这种场景下能够安全删除任务A吗?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如果此时线程A刚刚调用malloc申请了内存,且指向内存块的指针还没公开化,就会造成内存泄漏;同理,其它资源也可能会没有释放。这就是不要强制删除线程的原因。建议不要直接删除线程A,最好通知线程A,让A自己删除自己比较安全。

网友A:
还有更夸张的情形会造成死锁:A线程调用malloc申请内存,而malloc底层利用互斥量排他的管理。如果A线程刚好获得了互斥量,然后切换到B而且被B删除了;因此互斥量再也不会被释放,以后malloc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夸张的情形会造成死锁:A线程调用malloc申请内存,而malloc底层利用互斥量排他的管理。如果A线程刚好 ...

对,你说的对。多谢提醒。考虑资源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