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触摸键盘中文拼音输入法使用UTF-8

楼主(2019-04-25):
方法是:
1 作一个拼音码表(显示多少汉字,就看这个码表了),存为UTF-8 文件,再用EMWIN 工具作一个unicodei汉字字库
2 查表,复制单个汉字到触摸键盘时 每个汉字是3个字节,有必要当作字符串显示时,后面再加一个‘\0',即一个汉字需要4个字节
3 由于字库采用UNICODE ,所以在GUI_StoreKeyMsg 函数时,注意要把键盘汉字utf-8 转化为 unicode  再存入键盘缓冲区

键盘制作方法可参烤EMWIN 自带例子,修改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
目前我使用 gbk 编码貌似知道点,如果是 unicode 这个编码,目前还是比较茫然,貌似这个 unicode 这个编码制作字库的话,占用的空间也多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使用 gbk 编码貌似知道点,如果是 unicode 这个编码,目前还是比较茫然,貌似这个 unicode 这个编码 ...

字库得用外部存储。视字体大小,汉字数量而定。好处是制作字库方便,用EMWIN 工具就可以,应該支持XBF trueType ,我现在模拟用的是C文件。

网友(2020-08-05):
老哥你这个键盘源码分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