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能否使用其他编译器编译rl-tcpnet

楼主(2019-04-25):
硬汉,能否使用IAR或者Segger ES等集成环境编译Rl-Tcpnet啊?现在我用IAR+lwip实现,移植整个工程到Keil实在太麻烦了,但是lwip可靠性比较一般,想尝试Rl-Tcpnet,能否用非Keil进行编译?感谢。

网友A:
将MDK工程导到ES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MDK工程导到ES下。

全是错误咋办

网友A:
回头我溜溜,争取支持上,让大家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溜溜,争取支持上,让大家玩起来

感谢!!

都是这种错误,估计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第一个错误后面给了解决办法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错误后面给了解决办法了撒

数量太多了,不敢贸然替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量太多了,不敢贸然替换

这个应该是添加在编译参数里面的吧,不用替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添加在编译参数里面的吧,不用替换啊

在源码里

网友B:
我是说你这图片后面不是提示使用 -fdeclspec 或者 -fms-extensions 来支持__declspe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这图片后面不是提示使用 -fdeclspec 或者 -fms-extensions 来支持__declspec的吗?

哦,默认没有开启,还以为是不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