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_DeleteAllRows使用是否有限制

楼主(2019-04-25):
LISTVIEW_DeleteAllRows删除所有行之后,再LISTVIEW_GetNumRows查询,返回的值不为0,好像删除操作没有效果,咋回事?

emWin 版本是:V5.38

网友:
可以考虑逐个删,之前用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全删光
NT_INT32 i, colNum;
hWin_listview = WM_GetDialogItem(hWin, ID_LISTVIEW_0);
colNum = LISTVIEW_GetNumColumns(hWin_listview);
LISTVIEW_DeleteAllRows(hWin_listview);
for(i = 0; i < colNum; i++)
{
    LISTVIEW_DeleteColumn(hWin_listview,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