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536_CM4_OS_Keil_ot.lib 这个库在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19-04-25):
我想问一下STemWin536_CM4_OS_Keil_ot.lib 这个库在哪里可以下载?急需!!!

网友A:
STemWin没有发不过5.36版本,直接使用5.44吧

STemWin5.44软件包下载,用于F4系列(2019-04-23)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934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mWin没有发不过5.36版本,直接使用5.44吧

STemWin5.44软件包下载,用于F4系列(2019-04-23)

我用过这里面的  但是 我用了高一点的版本之后就发现  我的桌面app图标不显示了 但是对应的app里面的内容正常  就是只要是用BmpCvtST生成的图标都不显示了  其他的正常  我的图标是GUI_DRAW_RLE32 这种格式 ?急需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这里面的  但是 我用了高一点的版本之后就发现  我的桌面app图标不显示了 但是对应的app里面的内容 ...

MDK里面带的5.36,我有,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5.36

网友B:
更换为5.40及以上版本,图片只要使用新工具重新转换一下就好,主要是透明值的变化,原0x00为全透明,新0xff为全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为5.40及以上版本,图片只要使用新工具重新转换一下就好,主要是透明值的变化,原0x00为全透明,新0xff ...

但是我用BmpCvtST不同的版 按照相同的方式转换结果都不显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BmpCvtST不同的版 按照相同的方式转换结果都不显示啊

注意颜色格式。ARGB还是AB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