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有没有大佬调试过SPI3?

楼主(2019-04-25):
在论坛例程“V7-028_串行SPI Flash读写例程”基础上做了修改,修改部分如下
#define SPIx                                                SPI3

#define SPIx_CLK_ENABLE()                        __HAL_RCC_SPI3_CLK_ENABLE()

#define DMAx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define SPIx_FORCE_RESET()                        __HAL_RCC_SPI3_FORCE_RESET()
#define SPI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SPI3_RELEASE_RESET()

#define SPIx_SCK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SPIx_SCK_GPIO                                GPIOB
#define SPIx_SCK_PIN                                GPIO_PIN_3
#define SPIx_SCK_AF                                        GPIO_AF6_SPI3

#define SPIx_MIS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SPIx_MISO_GPIO                                GPIOB
#define SPIx_MISO_PIN                                 GPIO_PIN_4
#define SPIx_MISO_AF                                GPIO_AF6_SPI3

#define SPIx_MOS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SPIx_MOSI_GPIO                                GPIOB
#define SPIx_MOSI_PIN                                 GPIO_PIN_2
#define SPIx_MOSI_AF                                GPIO_AF7_SPI3

但是读取到的数据一直为0...

网友A:
是不是DMA通道的问题?不同设备使用的DMA通道是不一样的,换了设备就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MA通道的问题?不同设备使用的DMA通道是不一样的,换了设备就要修改。

没有使用DMA。

网友:
回头,我帮你测测。

网友(2019-06-06):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了。
不过我是使用SPI3做I2S3从机发送。用示波器看,LRCK和BICK波形都正常,I2S3_SD就是没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