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在debug时怎么设置可以查看代码运行的时间?

楼主(2019-04-25):
IAR在debug时怎么设置可以查看代码运行的时间?
除了使用示波器测试IO脚的电平。还可以直接通过软件设置查看代码运行时间吗 ????

网友A:
官网有专门的documentation:https://www.iar.com/support/reso ... g-the-elapsed-time/

使用IAR的C-SPY macro实现代码执行时间的自动化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专门的documentation:https://www.iar.com/support/resources/articles/techniques-for-measuring-t ...

太给力了,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