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bsp_uart_fifo文件中这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25):
        /* 处理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
        if ( ((isrflags & USART_ISR_TXE) != RESET) && (cr1its & USART_CR1_TXEIE) != RESET)
        {
                //if (_pUart->usTxRead == _pUart->usTxWrite)
                if (_pUart->usTxCount == 0)
                {
                        /* 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已取完时, 禁止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注意:此时最后1个数据还未真正发送完毕)*/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XE, DISABLE);
                        CLEAR_BIT(_pUart->uart->CR1, USART_CR1_TXEIE);

                        /* 使能数据发送完毕中断 */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C, ENABLE);
                        SET_BIT(_pUart->uart->CR1, USART_CR1_TCIE);
                }
                else
                {
                        _pUart->Sending = 1;

                        /* 从发送FIFO取1个字节写入串口发送数据寄存器 */
                        //USART_SendData(_pUart->uart, _pUart->pTxBuf[_pUart->usTxRead]);
                        _pUart->uart->TDR = _pUart->pTxBuf[_pUart->usTxRead];
                        if (++_pUart->usTxRead >= _pUart->usTxBufSize)
                        {
                                _pUart->usTxRead = 0;
                        }
                        _pUart->usTxCount--;
                }
        }
        /* 数据bit位全部发送完毕的中断 */

就是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
                //if (_pUart->usTxRead == _pUart->usTxWrite)
                if (_pUart->usTxCount == 0)

网友:
一个意思,这个是个环形队列,当读写指针位置相同的时候,就是没有数据要发送了,也是usTxCount = 0;

楼主:
因为已经定义了环形队列的读写指针,再用这个计数器就好像显得有点多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考虑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已经定义了环形队列的读写指针,再用这个计数器就好像显得有点多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考虑的地方

方便调试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