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请教下,H7的usb,FS,HS他们的速度差别大吗?

楼主(2019-04-25):
请教下,H7的usb,FS,HS他们的速度差别大吗 ?

都使用单片机内部的 phy

FS管脚 PA11, PA12
HS管脚 PB14, PB15

网友A:
USB2.0分低速,全速和高速版

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分低速,全速和高速版

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

我的意思就是使用 h7 单片机内部的 usb2.0,只是使用的 配置 io 口不同,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速度差别大吗 ?

你的意思是不是 fs 的是 1.5Mbps
        hs 的是 12Mbps

都是不外加 phy 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使用 h7 单片机内部的 usb2.0,只是使用的 配置 io 口不同,这样的情况下,
...

不是,是这样,H7内部带了一个全速PHY,支持12Mbps。

如果用于高速,需要外置高速PHY,如果不外置。也可以用于全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这样,H7内部带了一个全速PHY,支持12Mbps。

如果用于高速,需要外置高速PHY,如果不外置。也 ...

原来如此啊,那意思就是不管是使用 那个 io,只要是全速度的就都是12M,这样理解对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啊,那意思就是不管是使用 那个 io,只要是全速度的就都是12M,这样理解对不 ?

对的,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这样,H7内部带了一个全速PHY,支持12Mbps。

如果用于高速,需要外置高速PHY,如果不外置。也 ...

F429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是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是这样的。

使用U盘 读写 测试,

  写耗时 : 17556ms   平均写速度 : 221708B/S (933KB/S)
  读耗时 : 16610ms   平均读速度 : 234335B/S (986KB/S)
  USBH Msc HCD_SPEED_FULL Fatfs Read Write  16MByte Test OK     .. DD

这个速度如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