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DISCO] STM32H745I-DISCO里面带了一个串口示波器的小东东,就是软件不能用,大家测测看

楼主(2019-04-26):
路径:STM32Cube_FW_H7_V1.4.0\Projects\STM32H745I-DISCO\Demonstrations\PC_Software

@par Demo Description
This project describe a Graphical Unit Interface made using C#,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STM32H7.
The GUI is composed of 4 parts :

1. Communication Part
    In this part, the user have to select the serial port in the computer is connected to the MCU,
    also he have to set the bauld rate of the UART communication to 115200 bit/s. */

2. Oscilloscope Settings
    In this part , the user have to selest the conversion frequency  [Auto or 500 Samples/S ==> 16 M Samples/S].

4. Oscilloscope Control
    In this part, there is 3 buttons porting the action to start,stop or close the oscilloscope .

* <h3>&copy;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h3>

网友A:
是你的 系统不支持吧

目测你应该使用的是 win10 的系统 吧 ??

如果是的话,可以吧 win10 的系统的验证功能关闭,具体的关闭方法问度娘即可

如果不是 win10 的系统,那就坐等其他高人回达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 系统不支持吧

目测你应该使用的是 win10 的系统 吧 ??

试试你那里可以打开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你那里可以打开不

刚刚试过了,出现跟你一样的情况,那估计应该是其他问题了吧

网友(2019-12-07):
请教一下,有STM32H745I-DISCO的demo程序吗?有块板子,但是不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