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STM32驱动的速度较快的TCPIP芯片

楼主(2019-04-26):
1.貌似使用硬解的W5500速度不怎么快?
2.有没有测试过速度相对较快的芯片?

网友A:
硬件TCP/IP芯片?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TCP/IP芯片? 没用过

硬解TCP/IP协议的,W5500就是!

楼主:
有没有速率较快的网络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速率较快的网络芯片

F4就带网络控制器啊,外接一个PHY   按照老大的教程移植RL_tcpnet 就可以了啊 ,速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就带网络控制器啊,外接一个PHY   按照老大的教程移植RL_tcpnet 就可以了啊 ,速度杠杠的。

外接的PHY的,有没有速度还可以的芯片?16Mbps以上的速度的

网友:
STM32F107R/V/Z 挂个IP101才几块钱配上RL-TCPnet爽的一批,W5500这货贵的要死要死的

网友C(2019-07-22):
W5500才¥16左右吧,DP83848差不多就¥6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W5500才¥16左右吧,DP83848差不多就¥6了吧

6块钱的属于比较渣的系列,高端系列上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