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Touch 中断问题

楼主(2019-04-26):
HI 高手們好,

有些问题想请教,目前我用STM32H743开发板来测试触控,以TouchGFX 中的STM32H743I_EVAL 范例产生原码再重新编译过,目前正在撰写触控中断的部分,但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中断已设置却没有任何反应,能请各位高手们解决此问题吗?
附图为程式码内容

TS_PIN为脚位设置
Interrupt为中断设置
Callback为程式呼叫
Function 为Callback 内容

请各位高手协助
万分感谢!

Callback

Callback

interrupt

interrupt

TS_PIN

TS_PIN

网友A:
触摸部分看我们的V7用户手册移植,无需自己再倒腾这些。移植到任何GUI下,你要做的是把获取的坐标值提供给GUI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部分看我们的V7用户手册移植,无需自己再倒腾这些。移植到任何GUI下,你要做的是把获取的坐标值提供给G ...

非常感谢您的协助,我会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部分看我们的V7用户手册移植,无需自己再倒腾这些。移植到任何GUI下,你要做的是把获取的坐标值提供给G ...

另外想与您请教已透过其教学内容得到相关资讯,但貌似内容中没有提到类似中断的作法,能请您给个提点吗?
因为我是透过TouchGFX所产生之Source Code进行编译的所以Function 内容与ARMFLY官方不同。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与您请教已透过其教学内容得到相关资讯,但貌似内容中没有提到类似中断的作法,能请您给个提点吗?
...

不要用中断方式,仅仅使用中断引脚读取触摸状态即可。

特别是那个GT911,使用中断方式比较麻烦,松手不好处理。

另外学习任何知识点一定要学到本质,TouchGFX一定有一个获取坐标值的API,你要做的仅仅是提供坐标值即可。

网友B:
你的 中断头文件搞错了吧 ??

你的 管脚是 7,而你的 中断头文件选择的是 9-5,这个不包含 7 吧,只是是 9或者5 的管脚可以使用吧

你再找找 看看有没有 7 开头的中断头文件

不过这个 还是使用查询法比较好,没有必要非得中断,每隔多少是时间去检测一次int 管脚的电平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中断头文件搞错了吧 ??

你的 管脚是 7,而你的 中断头文件选择的是 9-5,这个不包含 7 吧,只是 ...

中断脚内容有提到EXTI9_5 就是 9至5的中断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