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求助关于任务不运行的情况

楼主(2019-04-27):
debug

AD转换卡在哪里  这个是显示的没有运行么

网友A:
显示的是ADC任务在运行中。如果长时间卡在里面的话,你的ADC驱动估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是ADC任务在运行中。如果长时间卡在里面的话,你的ADC驱动估计有问题。

Debug的时候   看那个延时 DElay有时候变成几千 一万多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楼下我贴图片

楼主:
有这个方面的说明吗    看了教程刚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是ADC任务在运行中。如果长时间卡在里面的话,你的ADC驱动估计有问题。

这里 不应该在我设置的时间里面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 不应该在我设置的时间里面么

这种情况不用管,一般是仿真器读取错误导致的。只要实际运行时间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用管,一般是仿真器读取错误导致的。只要实际运行时间对就可以。

哦哦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