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05,更换芯片后I2C异常讨论

楼主(2019-04-27):
原来的产品F105VB,后来芯片换成F105VC。
1、产品一个模拟I2C链接按键数码管驱动芯片
2、产品一个硬件I2C连接EEPROM  I2C2
3、产品一个硬件I2C链接一个IC,这个IC有 3.3和1.2两组电压供电。

原来的程序,在KEIL5重新选择F105VC的型号(RAM和ROM一样)原来的三组I2C IO口都没有改动,64脚换成100脚,脚号对接焊接。重新编译烧进去就正常开机了。

开机后,a.模拟I2C正常通信,数码管、按键正常。
            b.I2C2跟EEPROM正常通信,切换设置,断电记忆正常。
            c.I2C1 跟IC 通信异常,正常发start命令,接着发设备地址就出问题了,软件和硬件检查,都是SCL为低。

三套I2C 都是原来出货用的驱动,现在拓展一个功能需要换100脚的IC,两个硬件I2C的初始化逻辑,I2C读时序都一样。

在网上找过很多种异常的处理办法,暂时还没找到解决办法。麻烦经验人士提供一些测试手段,找问题。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仿真发现,PB6/PB7初始化后都是正常 高。

楼主: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正常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正常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没问题

          /* Send devic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Chip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这个仿真没问题,准备用逻辑分析仪继续看看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现在通信 异常出现在这里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不是传闻中STM32的I2C控制器有硬件bug的吗? 好像都采用软件IO自己模拟时序实现该通信过程的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期待后续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传闻中STM32的I2C控制器有硬件bug的吗? 好像都采用软件IO自己模拟时序实现该通信过程的把~
不知道是 ...

我有个正常一点的产品,挂两个硬件I2C,三个版本硬件都没发现问题。现在硬件拓展测试模块,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电源纹波,或者模块会见的电器串扰。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问题已解决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B:
怎么解决的?麻烦不要虎头蛇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麻烦不要虎头蛇尾

板凳那里已经有软件分析的脉络。

然后外接逻辑分析仪,实测I2C通信的波形是否正常。

我的实际情况:A 发现I2C通信的波形不好,查到有个小原件焊错料
                    B,修复A问题后,发送设备地址的波形正常,但是没应答。然后就确定从设备有问题,更换从设备就搞定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