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MOTION时,滑动屏幕程序崩溃

楼主(2019-04-27):
移植二代示波器界面,在仿真时,滑动窗口程序崩溃。

示波器界面

示波器界面

滑动窗口后崩溃

滑动窗口后崩溃

楼主:
PARA Para;改为全局变量后,能够滑动,当松开鼠标后,程序崩溃。

可进行拖动

可进行拖动

松手后死机

松手后死机

楼主:
我这里做了修改,就是将原程序中hMotion父窗口改成了对话框,对比图如下,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改完之后的问题就是,可以滑动波形窗口之后,但是松手程序就崩溃。
有大神能讲下该怎么解决吗

楼主:
程序死掉的原因可能找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pInfo = (WM_MOTION_INFO *)pMsg->Data.p;

if(pInfo->Cmd != NULL)

松开鼠标后,这里变成野指针了?

网友A:
原来的那个正常在模拟器上面显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那个正常在模拟器上面显示不。

之前没试,刚才仿真了下,也是同样的现象,松开鼠标后程序就死了,用的emwin 5.30版本仿真,软件codeblocks

楼主:
上传下仿真工程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下仿真工程文件。

我做这个的时候,还真没用过仿真,不行的话,就直接测试吧,找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这个的时候,还真没用过仿真,不行的话,就直接测试吧,找个板子

嗯。还是先学习基础的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