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请教下,某定时器使用2个通道,一个作为pwm,一个作为ir输入捕捉是否可行 ?

楼主(2019-04-27):
请教下,某定时器使用2个通道,一个作为pwm,一个作为ir输入捕捉是否可行 ?

比如定时器  TIM3,

通道 2 作为 pwm
通道 3 作为 红外遥控器输入捕捉

他们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只是周期以及分辨率你要计算好。

网友A:
我认为可以,但还没有测试过。输入输出都有独立的配置寄存器,但公用一个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但还没有测试过。输入输出都有独立的配置寄存器,但公用一个计数器。

我貌似捣鼓了一下,貌似不行,屏幕黑屏时间多,显示时间少,

吧 ir 初始化屏蔽就好了

估计还得继续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貌似捣鼓了一下,貌似不行,屏幕黑屏时间多,显示时间少,

吧 ir 初始化屏蔽就好了

没问题啊,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你要计算好周期的啊,因为他们共用一个计数器。假设你的定时器1000us溢出一次,那么你的pwm频率就是1KHz,理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你要计算好周期的啊,因为他们共用一个计数器。假设你的定时器1000us溢出 ...

你的意思就是 计数器 这部分得保持一致才行,对吧 ?

网友C:
共用通道 最重要的 注意点就是需要保持计数器的配置是一致的。包括PSC,AR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用通道 最重要的 注意点就是需要保持计数器的配置是一致的。包括PSC,ARR等。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用通道 最重要的 注意点就是需要保持计数器的配置是一致的。包括PSC,ARR等。

你 一般 设置 pwm 输出,遥控器输入 ,他们的时间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啊 ??

是 100us 还是 10us 或者是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用通道 最重要的 注意点就是需要保持计数器的配置是一致的。包括PSC,ARR等。

我捣鼓了一下,目前貌似 ir 是可以了,pwm 只要不调节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 进行 pwm 调节屏幕会出现一闪一闪的,这种情况是哪里没有搞对呀 ?

目前他们都设置为 100u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捣鼓了一下,目前貌似 ir 是可以了,pwm 只要不调节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 进行 pwm 调节屏幕会 ...

一看就是你的周期没整明白。你这两个功能中和一下取个恰当的值啊。

网友C:
建议多看看Timer的资料。基础不牢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多看看Timer的资料。基础不牢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应该是的,有空得好好的研究一下才行,
估计应该是我 的  遥控器 设置的 100us 时间太长了, 这个 100us 解码 ir 是没有问题,估计控制 pwm 就显得有些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