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关于 V7 例程 里面的 LCD_DispStr 显示函数 ?

楼主(2019-04-27):
*********************************************************************************************************
*        函 数 名: LCD_DispStr
*        功能说明: 在LCD指定坐标(左上角)显示一个字符串
*        形    参:
*                _usX : X坐标
*                _usY : Y坐标
*                _ptr  : 字符串指针
*                _tFont : 字体结构体,包含颜色、背景色(支持透明)、字体代码、文字间距等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DispStr(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char *_ptr, FONT_T *_tFont)
{
        LCD_DispStrEx(_usX, _usY, _ptr, _tFont, 0, 0);
}

char *_ptr  这个是不是要定义成 const char *_ptr  这样比较好啊  ???

1. LCD_DispStr(3, 23, (char *)"来吧,通知", &_tFont);       这个里面的 " 来吧,通知 " 这个是存放在 sram 里面还是 falsh 里面 啊 ????

2. LCD_DispStr(3, 23, (const char *)"来吧,通知", &_tFont);           这个里面的 " 来吧,通知 " 这个是存放在 sram 里面还是 falsh 里面 啊 ????

网友A:
"来吧,通知"是字符常量,存在flash里面的。

网友:
都是存ROM的

楼主:
意思就是,不管前面加不加 const,只要是常量,编译器都会把它放入到 flash 里面保存的,是这个意思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吧,通知"是字符常量,存在flash里面的。

意思就是,不管前面加不加 const,只要是常量,编译器都会把它放入到 flash 里面保存的,是这个意思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不管前面加不加 const,只要是常量,编译器都会把它放入到 flash 里面保存的,是这个意思吧 ? ...

对的,加const只是限制函数内部无法修改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加const只是限制函数内部无法修改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