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核心板,6层阻抗控制,引出172个GPIO,含32bit的FMC接口

楼主(2019-04-29):
核心板规格:
处理器:STM32H743XIH6  封装BGA240+25
SDRAM : 32位 32M字节容量
QSPI FLASH:四线高速SPI Flash,容量32MB
显示器接口:FPC-0.5-40P  RGB888  I2C触摸接口
板子尺寸: 35.0x46.0mm  (旧款是34.5mm x 34.5mm)
板子厚度: 1.2mm
板子工艺: 6层 阻抗控制
连接器规格:0.8mm双槽B2B插座,2x50P (100P)(旧款是0.5mm间距 )

核心板固定方式:
核心板插到底板后PCB间高度5mm,可使用M2 * 5mm的双通铜柱+2颗M2*4螺丝固定。

核心板简介:
1、核心板大小跟F429BIT6大小差不多。
2、核心板引出172个GPIO,含32bit的FMC接口。
3、核心板板载32MB的32位带宽SDRAM和32MB的QSPI,显示屏采用24bit的RGB888硬件接口。
4、H7核心板采用32bit数据总线外挂SDRAM,性能强劲,写速度376MB/S,读速度189MB/S
5、测评STM32H7+32位SDRAM的LTDC+DMA2D性能,100Hz以上无压力,刷800*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6ms一张
6、测评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读速度48MB/S左右,即使带上FatFS文件系统,也可以达到24.6MB/S的读速度

网友A:
板子看起来嗨皮啊
这个 y 版本的743芯片可以配置到主频为 480MHz 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看起来嗨皮啊
这个 y 版本的743芯片可以配置到主频为 480MHz 吗 ??

可以,就是超频了。

另外当前ST提供的最新版数据手册V6.0和CubeMX5.2都不支持新弄的V版升级到480MHz,这个480MHz升级的很诡异,等待官方的补丁了。
STM32H7提升到480MHz,但是最新版CubeMX5.2无法配置到480MHz,略尴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440&fromuid=58

网友:
支持下,期待新版TCPnet

网友B:
这种连接器可以过冲击振动试验吗?能不能做邮票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接器可以过冲击振动试验吗?能不能做邮票孔的?

看到这个孔没,螺丝固定用的,各种冲击实验随意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接器可以过冲击振动试验吗?能不能做邮票孔的?

如果做成 邮票孔的话,估计板子就很大了哟

邮票孔的间距最少得 1.0 吧

网友B:
已初步考虑在产品上使用,,长期供货稳不稳定?器件都是不是工业级的,尤其是晶振和电容,能否提供下型号,看下工作温度范围,低温下能不能达到-40℃。

网友:
使用这种核心板,优势比较明显,性价比高,如果单买STM32H743XIH6,单价都接近200,而这个只要300,还包括SDRAM和Flash,硬件开发起来也快

网友C:
感觉这个和底板之间的插座不是最好的选择,在便携式设备中不好用,怕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和底板之间的插座不是最好的选择,在便携式设备中不好用,怕松动

看到这个孔没,螺丝固定用的,各种冲击实验随意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初步考虑在产品上使用,,长期供货稳不稳定?器件都是不是工业级的,尤其是晶振和电容,能否提供下型号, ...

都是工业级的。

网友:
怎么没有NADNFLASH

楼主:
NAND个头太大,小板子装不下,放在底板上了。

网友:
硬汉,安富莱有做linux板的计划吗?正点原子和野火下半年都会推出linux板,用的i.MX6UL

网友D:
STM32H7操作8位并行NAND FLASH速度最快能到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H7操作8位并行NAND FLASH速度最快能到多少啊?

过段时间移植新版FlashFS+RL-USB框架后,测试下。

网友(2019-08-22):
象这种高速线地址信号线引出来会对SDRAM读写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E:
像这种高速的地址信号线印出来会对SDRAM的读写性能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高速的地址信号线印出来会对SDRAM的读写性能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32路高速扩展IO和SDRAM同时刷,效果杠杠的。

网友:
EMC啥的能过吗

楼主:
核心板应该没问题,你们你可以整个,测评下

网友B:
要是能再薄一点就好了,板对板的连接器还是有点高,放在产品上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再薄一点就好了,板对板的连接器还是有点高,放在产品上不是很好

不高,才3mm。

工控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高,才3mm。

工控妥妥的

连接器合起来不是都有5mm了吗,3mm仅仅只是核心板的厚度吧,整个厚度有8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合起来不是都有5mm了吗,3mm仅仅只是核心板的厚度吧,整个厚度有8mm了

板子的厚度是1.2mm,连机器接到一起是3-4mm,加起来5mm。

这个高度妥妥的

楼主:
实测6mm左右

网友F:
硬汉,QSPI Flash 怎么是个4线的,8线的不是跑代码更快一些吗? 这个设计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QSPI Flash 怎么是个4线的,8线的不是跑代码更快一些吗? 这个设计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是H743,不需要用QSPI跑代码,4线已经够快,所以就只搞了一片,做字库和图库的读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H743,不需要用QSPI跑代码,4线已经够快,所以就只搞了一片,做字库和图库的读取。

如果代码在QSPI FLASH 跑的话4线和8线能差多少呢,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代码在QSPI FLASH 跑的话4线和8线能差多少呢,大概?

开指令Cache的话,大部分情况下看不出区别。

而Cache加载不到的时候,有时间了我测测。

网友G:
硬汉哥有没有准备出一波   底板+核心板的配置啊  想要个底板+v6核心+v7核心的😂😂😂   他们学起来是不是资源什么的都差不多啊   最近在看你那个bsp驱动的文档  感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有没有准备出一波   底板+核心板的配置啊  想要个底板+v6核心+v7核心的😂😂😂  ...

V6的暂时不出核心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6的暂时不出核心板了。

好的👌🏻

网友H(2019-11-21):
5、测评STM32H7+32位SDRAM的LTDC+DMA2D性能,100Hz以上无压力,刷800*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6ms一张。
----------------------------------------------------------------------------------------------------------------------------------------------------------
对于这一点有个疑问,现在我用F429和F767刷800*480图片(ARGB8888),10帧附近,加上emwin,一卡一卡的,高清图片做底图。。。。

STM32H7刷800*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6ms一张,条件是啥呀?
1.图片在哪?
2.图片是ARGB8888吗?
3.这么苛刻的条件下还能2.6ms吗?那也太牛逼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   我就得买个V7实测一下了
一直在找能刷高清图的方案,都打算用跑QT和安卓的板子了。。。。。
望硬汉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5、测评STM32H7+32位SDRAM的LTDC+DMA2D性能,100Hz以上无压力,刷800*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6ms一张。
----- ...

啥也别说了,你F429就没有做好

【专题教程第1期】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案,32位色或24位色效果艳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512&fromuid=58

网友I:
引用 楼主:
V6的暂时不出核心板了。

V6能出一款核心板就好了,这个用量比较大,大部分的手持设备V6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V6能出一款核心板就好了,这个用量比较大,大部分的手持设备V6的就够用了

嗯,后面考虑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啥也别说了,你F429就没有做好

【专题教程第1期】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 ...

20ms  给力  我要整合下
我用的16bit的sdram   至少40ms有保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ms  给力  我要整合下
我用的16bit的sdram   至少40ms有保证吧

怎也得整个50ms。

网友J(2021-08-04):
引用 楼主:
不高,才3mm。

工控妥妥的

您好,請教該核心版的B2B 50P 插座 ,有物料承認書提供嗎?, 耐壓,耐溫(打件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請教該核心版的B2B 50P 插座 ,有物料承認書提供嗎?, 耐壓,耐溫(打件溫度),

请联系我们旺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