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下,关于使用USBLC6-4SC6 这个芯片,我每次使用都是失败告终 ?

楼主(2019-04-29):
请教下,关于使用USBLC6-4SC6 这个芯片,我每次使用都是失败告终 ?

从图上看貌似应该是没有错啊,实际使用可就是不行

非得把它擦掉后在 1-6脚焊割 0欧电阻
                          3-4脚焊割 0欧电阻就好,

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使用的方法错了吗 ????

网友:
看数据手册啊,并入啊,你船进去干什么啊!

网友A:
原理图的IN OUT误导你了,仔细看datasheet吧,这是esd防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的IN OUT误导你了,仔细看datasheet吧,这是esd防护芯片

信号管脚貌似反过来也还是不行 ,

不知道你们是如何使用的啊 ???

网友B:
话说楼主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有看过规格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有看过规格书么?

搞清楚 了是怎么回事了,是我吧型号搞错了
应该后缀是 2SC6 就对了,他奶奶的,大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清楚 了是怎么回事了,是我吧型号搞错了
应该后缀是 2SC6 就对了,他奶奶的,大衣了

那芯片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芯片换一个就好了

是的,更换一个型号后缀的芯片就 ok 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大家还知道哪些pin对pin的类似于USBLC6-4SC6的USB ESD防护芯片?我用过SRV05-4,建替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