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怎样在“高效tcp框架”里使用TCP_TYPE_KEEP_ALIVE标记?

楼主(2019-04-29):
hi硬汉,我看在rl-tcpnet例程里 “V5-1009_RL-TCPnet实验_TCP服务器(RTX)”和“V5-1030_RL-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RTX)”两个例程使用了不同的socket申请方式,在第一个例程里,是用tcp_get_state获取的socket,然后在callback里处理接收, TCP_TYPE_KEEP_ALIVE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tcp_get_state函数用以保持tcp连接。

但是第二个例程里是用socket()函数获取的socket,然后在循环里处理接收,我在手册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加类似 TCP_TYPE_KEEP_ALIVE参数的地方,超时设置里最大也就600s,那么是否这种形式的连接需要由用户来设计心跳包以保持tcp连接呢?谢谢。

楼主:
看文档描述,这个每条命令都得单独设施一次是么?比如我要设置阻塞和保活就得这样:

sck_mode = 1;
res = ioctlsocket (sock, FIONBIO, &sck_mode);

sck_mode = 1;
res = ioctlsocket (sock, FIO_KEEP_ALIVE, &sck_mode);

是这样么?

还有就是,我看官方都是阻塞去等数据,好像处理速度比“高效框架”例程更快一些啊,我实测“高效框架”收到数据后再回发,得100ms左右,而且还得多开一个任务提供tcp tick;而用这种阻塞处理的方式,或者你“V5-1001_RL-TCPnet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RTX)”里的回调函数方式,修改一下,再回发,只要不到20ms啊,更推荐哪种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