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MEMDEV_PunchOut效果和手册上不一致

楼主(2019-04-29):
我想用GUI_MEMDEV_PunchOut实现不规则图形显示,看到硬汉兄也推荐过用这个,问题是我发现显示效果和手册上是不一样的

模拟器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GUI.h"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Data;
        GUI_MEMDEV_Handle hMemMask;
        GUI_RECT Rect;
        GUI_Init();
        //
        // Background
        //
        GUI_SetBkColor(GUI_DARKBLUE);
        GUI_Clear();
        GUI_DrawGradientV(0, 0, 99, 49, GUI_DARKGRAY, GUI_DARKBLUE);
                GUI_SetColor(GUI_WHITE);
        //
        // Mask device
        //
        hMemMask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99, 49,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8, GUICC_8);
                GUI_SetDrawMode(GUI_DM_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Mask);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AA_FillCircle(49, 24, 20);
                GUI_SetPenSize(8);
        GUI_DrawLine(0, 0, 99, 49);
                //
                // Data Device
                //
                hMemData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99, 49,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CC_8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Data);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Rect.x0 = 6;
        Rect.y0 = 0;
        Rect.x1 = 99;
        Rect.y1 = 49;
        GUI_SetColor(GUI_DARKGRAY);
        GUI_DispStringInRectEx("Punch\r\nme\r\nout!",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20, GUI_ROTATE_0);
                //
                // Result
                //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PunchOutDevice(hMemData, hMemMask);
                GUI_MEMDEV_Write(hMemData);
        while (1) {
                GUI_Delay(100);
        }
}

mask上黑色部分保持黑色,并没有显示背景的内容

手册上效果

手册上效果

实际上效果

实际上效果

网友A:
用的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你的代码。

我是用vc6,v548的模拟器,我现在重新下载了v548的模拟器,结果还是我原来的样子

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你的代码。

请问我们使用的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们使用的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吗

5.32

楼主:
真是太遗憾了,我用5.30的试用了一下,也是可以的,版本上去反而不行了,难道是因为强行用vc6来支持548造成的?

网友B:
5.48的话,换个颜色格式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8的话,换个颜色格式就正常了

真的是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  这是什么道理

不知道他这个版本的模拟器咋回事,正常情况下,原来的8888应该可以正常显示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他这个版本的模拟器咋回事,正常情况下,原来的8888应该可以正常显示才对。

百思不得其解啊,硬汉你是一个个试用过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他这个版本的模拟器咋回事,正常情况下,原来的8888应该可以正常显示才对。

在回复byccc的时候,我验证发现5.30是对的,然后就去比较lcdconf和guiconf文件的不同,因为如果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只可能是这个配置有关了,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但是不理解,现在发现用guicc_565可行,这个细节就有点意思了

5.30
guiconf.c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0x400000

lcdconf.c
#define XSIZE_PHYS  320
#define YSIZE_PHYS  240

5.48
guiconf.c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0x280000

lcdconf.c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272

比较就可以发现,530中分辨率更小gui内存更大,548中正好相反;

gui内存/分辨率:
548   20.xxx
530   54.xxx

可见530是548的2倍以上,因此是不是模拟器内置显示驱动已经改成了用2个字节来表示像素颜色,这可以理解为何换用GUICC_565就可行了,因为此时两者终于对应了

楼主:
我将530和548模拟器的设置成相同参数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272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888

这样参数都一样了吧,运行以后查看 emwinsim system info
使用字节数:
530  271136
548  24476

10倍以上的字节差距,毫无疑问模拟器显示驱动已经改变了,就是不知道segger有没有官方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530和548模拟器的设置成相同参数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272

可以用emWin5.44模拟器和STemWin5.44在板子上分别测试下,如果板子正常,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