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4G模块丢包问题

楼主(2019-04-29):
项目使用SIM7600这个IC进行远程通讯,STM32使用串口(波特率4000000)AT指令跟SIM7600交互,每30ms发一个长度为1360字节的包。
遇到的问题是:
    有时发出的包会丢失,有试过降低波特率,延长发包的间隔以及减小每包的大小,但是都只是缓解而已,丢包还是存在。

请问有哪位朋友有解决的办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1360B * 10 = 13600bit = 13.6K  串口通信采用4Mbos,发送数据时间t = 13.6K / 4M = 3.4ms 从时间上看够的。
但是需要确认下STM32在最高速率4M的时候,速率就基本上是直接是时钟输出了。精度不一定是标称的这个值。

建议1·采用115200bos实验下,要降低发送数据周期。
第二,看看硬件波形,分许软件出错时,硬件上数据是否已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60B * 10 = 13600bit = 13.6K  串口通信采用4Mbos,发送数据时间t = 13.6K / 4M = 3.4ms 从时间上看够的 ...

谢谢,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