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PI 3 Line 2 Lane

楼主(2019-04-29):
有个240*240的LCD,规格书上写的是3线SPI,2数据通道,SPI每次发送9bit数据,最高位指示“数据/命令”,我想请教下这里的2数据通道该怎么用。相当于并口吗,每次同时可以发2bit数据? 还是其他的用法?

网友:
方便的话,上传下规格书。

楼主:
这是规格书,谢谢解答

T144P22_SPEC(1).pdf

240*240LCD

网友:
这个手册写的容易懵,其实那个数据线就是RS控制线,高点电平就可以控制命令和数据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