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 gps 模块的数据转换?

楼主(2019-04-29):
请教下,关于 gps 模块的数据转换?

我看历程里面是吧数据都转换为了 10 进制数,那我想要还原为实际的 数据,有什么方法吗 ?

比如程序里面吧 经度,维度 都转换为 10 进制数了,那我想知道他们实际的值是多少,有什么方法可以还原吗 ??

楼主:
sprintf (buf, "%s.%s", JingDu_Du, JingDu_Fen);

是这样的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rintf (buf, "%s.%s", JingDu_Du, JingDu_Fen);

是这样的吗 ???

%d,就跟你使用printf一样的,只是sprintf是将其输出到buf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就跟你使用printf一样的,只是sprintf是将其输出到buf里面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 sprintf (buf, "%s.%s", JingDu_Du, JingDu_Fen); 输出时,不用再进行其他的什么转换了吧 ??

比如 JingDu_Fen / 60 或者 JingDu_Fen / 6000 等操作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 sprintf (buf, "%s.%s", JingDu_Du, JingDu_Fen); 输出时,不用再进行其他的什么转换了 ...

这个函数作用是把整数转换为字符串。你想转换什么整数,填进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作用是把整数转换为字符串。你想转换什么整数,填进去就好。

ok

网友B(2022-03-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作用是把整数转换为字符串。你想转换什么整数,填进去就好。

我想问一下gps的例子在哪里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gps的例子在哪里啊,没找到

运行出厂程序,里面有个GPS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