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 波形显示测试记录(飞线板子)

楼主(2019-04-30):
2019-04-30  弱信号还是很不理想强信号:
弱信号:
抛开示波器前端电路,直接用ADC引脚测量1.5v纽扣电池

网友:
如果是STM32H7采样弱信号,切换到过采样模式,最高可以1024倍过采样,效果会好很多。

而模拟前端,可以单独测试下,输入一个型号,示波器直接采集输出,基本可以排查前端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那看来模块已经成功了。

网友A:
想问下,这个图形是怎么做出来的呀?matla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图形是怎么做出来的呀?matlab吗?

用excel就行。

网友:
嘿嘿,终于掉到深似海的模拟电路设计的巨坑里边去了,
电路板设计搞了好些年了,遇到仪器类的项目还是很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