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Developing Keil MDK-ARM Projects with VisualGDB

楼主(2019-05-01):
宇宙第一IDE Visual Studio!
终于可以用VisualGDB整MDK了。  调试也可以用jlink了。 stlink好似可以没测试。stlin-v3看了论坛好似也会支持,具体没看。
https://visualgdb.com/tutorials/arm/keil/

History:5.4
Added support for the Keil compiler and RTX operating system

搞了1天,试来试去,终于搞定了。

1. 安装VisualGDB后,要在visual studio的help里面点一下“about visualGDB”,然后写入一下破解的信息。
2. 一定一定Keil的pack的路径要在keil的同目录下,不然选择keil ARMCC toolchain时,器件列表刷不出来。害我搞了一天,又重装了mdk。
比如安装时路径是C:\Keil_v5\
那么pack的路径是 C:\Keil_v5\ARM\PACK, 如果是默认的user下面一长串就不行,不知道是注册表的问题还是路径太长的问题。
3.mdk必须要是破解的,如果创建工程时出现toolchain错误,会看到arm的toolchain时 arm lite。   可以进入keil刷新一下license manager。

4.支持导入keil的工程。 IAR也支持导入keil的工程。目前网上搜索的结果情况看用iar的越来越少了。

Keil这个万年不变的IDE,要把人整疯了。

用的还是gcc,不过是keil arm cc, v5和v6都可以。 VisualGDB

重装5.26后,发现lint的错误也是5.27的问题,用5.26一切正常。

楼主:
Visual Studio 2017的安装

用微软的离线安装器。

1. 啥都不选,安装下来800M左右。

2. 安装VisualGDB后,创建工程时根据提示装一个c++141 啥的。2G左右。

OjbK。

楼主:
5.4R5 找不到和谐。有补丁也是不能用。到next就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5.4R5 找不到和谐。有补丁也是不能用。到next就死机。

买正版吧,几百块钱,还可以支付宝付款
我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正版吧,几百块钱,还可以支付宝付款
我就买了

果然有钱就是任性,我看了VisualGDB官网最低配也要600RMB。如果你有门道,可以交给专门做软件破解的专业人员让他们和谐和谐

网友B:
这有一个补丁不知道能不能用5.4R5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zwwhappy/111485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一个补丁不知道能不能用5.4R5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zwwhappy/11148586

没有csdn积分。。。。谁弄下来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csdn积分。。。。谁弄下来下啊

我将它弄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有一个补丁不知道能不能用5.4R5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zwwhappy/11148586

亲测破解补丁,建立工程时VS Studio会卡死没响应(我的VS版本是2013),你没的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将它弄下来了!!

这不还是那个破解补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测破解补丁,建立工程时VS Studio会卡死没响应(我的VS版本是2013),你没的咋样??

安装环境:
window10 企业版 1903
VS 2017(更新到最新)---之前已安装
VS 2019(更新到最新)---之前已安装
keil 5.27---之前已安装
VisualGDB 5.4r5
安装过程及遇到的问题:1.安装VisualGDB 5.4r5,自定义安装到了D盘下,安装后没破解,根据提示安装了一个30天的授权。
2.启动VS2017 按照上面链接的教程走,到这步时选“单片机型号”不能选,显示空白
上面楼主有说,pack包必须在keil目录下,但是我的也算keil下啊,怎么也不能识别,于是拷贝了一份到指定目录,之后便可以显示了。
3.接着往下走,到选择调试工具的时候我选择的jlink,下载安装驱动,但是总是卡在最后不动,试了好几次不行,无奈换VS2019,结果顺利安装上了。换回VS2017可以往下走了。
4.创建工程完成后,输出信息报错,不懂哪出错了(虽然装了VS但是没怎么用过小白级别),怀疑是不是没破解造成的。
5.开始破解:复制楼上的补丁到GDB安装目录下,运行,点patch,  PS:VisuaKermel那显示 VisualKermel not found,安装以往的经验感觉会破解失败,
运行破解程序后提示信息,congratulationsl  恭喜?成功了???

6.再次运行VS创建工程,一路顺畅,创建后也未报错,产看VS--帮助--About Visual GDB,如下图应该是破解成功了。
7.链接教程走到了第10步,我没装hal库所以后面的教程不一样了,我试了试标准库但是出现了问题,还没解决。回头在研究下。

网友B:
基本可以了,调试通过了。
编译
调试

下载

网友:
之前也装过,只是没有什么机会使用。打算拿来调试ESP3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环境:
window10 企业版 1903
VS 2017(更新到最新)---之前已安装

谢谢指导,先可以了其实没必要用Keil编译器,visualgdb本身有编译器

而且有MCU固件库和调试工具

MCU固件库安装一般是在默认路径(就是C盘),可以点击下图红框更改路径
建立工程选择visualgdb提供的编译器,MCU列表就显示了

楼主:
ls的各位:
1: 那个2.1的破 每次到next都死机....
2: 还是希望能用keil的编译器.如果用visaulgd本身的,在导入时不支持asm扩展名的文件。 如果用keil armcc ,则可以导入asm扩展名的文件。  但是我用同样的工程,也就是v7板子的例子,没有加额外的keil的包之类,还是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先可以了其实没必要用Keil编译器,visualgdb本身有编译器

还是用keil的armcc好些。。。   一直期待能直接倒入keil工程,完美编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了,调试通过了。
编译

你的居然能破?  这个补丁我也实验了,next那里死机。    我是用的导入keil工程。      能把csdn的搞下来不。。没有积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居然能破?  这个补丁我也实验了,next那里死机。    我是用的导入keil工程。      能把csdn的搞下来 ...

8楼已经给弄下来了,我用的就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已经给弄下来了,我用的就是那个

这个2.1版本试验过.弄5.4R5.导入或者新建会next的时候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2.1版本试验过.弄5.4R5.导入或者新建会next的时候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安装好visualgdb后不要急着破解,要先打开visual studio建立visualgdb工程(这部是获取试用30天权限),然后建立工程完成后,关闭工程和visual studio,再用sysprogspatcher2.1破解。这样才防止卡机,有点迂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2.1版本试验过.弄5.4R5.导入或者新建会next的时候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种情况只能先卸掉visualgdb然后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我也掉进此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只能先卸掉visualgdb然后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我也掉进此坑

卸载后再安装就试用30天的选项就不能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卸载后再安装就试用30天的选项就不能点了

可能你没有卸载干净,推荐使用Revo Uninstaller Pro这款卸载工具,卸载软件后会把软件相关残留的文件夹、注册表都给你删除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没有卸载干净,推荐使用Revo Uninstaller Pro这款卸载工具,卸载软件后会把软件相关残留的文件夹、 ...

还是用MDK了,太折腾了,而且实际项目中也是要求使用MDK,转来转去也挺麻烦的,目前是coding用MDK+VSC,编译用MDK,review用VS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MDK了,太折腾了,而且实际项目中也是要求使用MDK,转来转去也挺麻烦的,目前是coding用MDK+VSC, ...

这看个人喜好,Visual Studio可是宇宙第一开发IDE,用Visual Studio+VisualGDB开发单片机,既能使用多种编译器,还可以享用Visual Studio+Visual Assist X的代码编辑和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好visualgdb后不要急着破解,要先打开visual studio建立visualgdb工程(这部是获取试用30天权限) ...

试验下看看...

网友:
ARM 也是个大公司了,搞个IDE 编辑功能10年都没进步,他们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只能先卸掉visualgdb然后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我也掉进此坑

搞定。。。终于可以用r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没有卸载干净,推荐使用Revo Uninstaller Pro这款卸载工具,卸载软件后会把软件相关残留的文件夹、 ...

导入v7的ucos模板。    不过asm的文件终于自动导入进来了。

如果用keil ARMCC 生成出现一堆的错误。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CONTROL(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Control         __ASM("control");
  return(__regControl);
}

严重性        代码        说明        项目        文件        行        禁止显示状态
错误(活动)        E0020        未定义标识符 "uint32_t"        EmbeddedProject4        F:\V7\Study\ucos\Libraries\CMSIS\Include\cmsis_armcc.h        130

严重性        代码        说明        项目        文件        行        禁止显示状态
错误                  #1114: this feature not supported on target architecture/processor        EmbeddedProject4        F:\V7\Study\ucos\Libraries\CMSIS\Include\cmsis_armcc.h        1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先可以了其实没必要用Keil编译器,visualgdb本身有编译器

用keilcc  倒入v7的ucos, (里面有asm文件可以测试)  编译..   看看能搞定不... 好多编译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keilcc  倒入v7的ucos, (里面有asm文件可以测试)  编译..   看看能搞定不... 好多编译错误

给你的工程给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keilcc  倒入v7的ucos, (里面有asm文件可以测试)  编译..   看看能搞定不... 好多编译错误

附上visualgdb的工程,在..\armfly_v7\V7-uCOS-III_visualgdb\Project\VisualGDB\V7-uCOS-III中
工程来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3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keilcc  倒入v7的ucos, (里面有asm文件可以测试)  编译..   看看能搞定不... 好多编译错误

在工程的属性页中的Keil Setting中不知道选哪个ARM内核,可以用Keil打开mdk工程,
用Keil打开cmsis_armcc.h:
很容易看出ARM内核版本,即没变灰的,这功能仅限mdk526/52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上visualgdb的工程,在..\armfly_v7\V7-uCOS-III_visualgdb\Project\VisualGDB\V7-uCOS- ...

果然搞定 用keil armcc。 目前看来 唯一区别就是不支持asm ,得重命名成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程的属性页中的Keil Setting中不知道选哪个ARM内核,可以用Keil打开mdk工程,
用Keil打开cmsis_armc ...

感谢分享!  节约时间

网友(2019-06-10):
运行1个月,今天软件卡死了,看来还是没破解成功,飘云阁有最新的破解补丁,谁能下载呢
https://www.chinapyg.com/thread-89873-1-1.html

网友:
目前安装成功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A:
买正版吧,几百块钱,还可以支付宝付款
我就买了

这个我只看到有信用卡和paypal付款,支付宝在哪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