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硬件bug无处不在,M7内核r0p1版本的bug以及FreeRTOS和uCOS的处理机制

楼主(2019-05-03):
FreeRTOS:
There are two options for running FreeRTOS on ARM Cortex-M7 microcontrollers.
The best option depend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ARM Cortex-M7 core in use.  The
revision is specified by an 'r' number, and a 'p' number, so will look something
like 'r0p1'.  Check the documentation for the microcontroller in use to find the
revision of the Cortex-M7 core used in that microcontroller.  If in doubt, use
the FreeRTOS port provided specifically for r0p1 revisions, as that can be used
with all core revisions.

The first option is to use the ARM Cortex-M4F port, and the second option is to
use the Cortex-M7 r0p1 port - the latter containing a minor errata workaround.

If the revision of the ARM Cortex-M7 core is not r0p1 then either option can be
used, but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e FreeRTOS ARM Cortex-M4F port located in
the /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 directory.

If the revision of the ARM Cortex-M7 core is r0p1 then use the FreeRTOS ARM
Cortex-M7 r0p1 port located in the /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7/r0p1
directory.

意思是说对于r0p1版本的bug,有一个专门的移植文件(有一个微小的修正),当然,这个文件可以用于所有M7内核,含已经解决此bug的高版本内核。

对于高版本M7内核,推荐使用M4F里面的移植文件。

楼主:
uCOS:
;********************************************************************************************************
;                                       HANDLE PendSV EXCEPTION
;                                   void OS_CPU_PendSVHandler(void)
;
; Note(s) : 1) PendSV is used to cause a context switch.  This is a recommended method for performing
;              context switches with Cortex-M.  This is because the Cortex-M auto-saves half of the
;              processor context on any exception, and restores same on return from exception.  So only
;              saving of R4-R11 & R14 is required and fixing up the stack pointers. Using the PendSV exception
;              this way means that context saving and restoring is identical whether it is initiated from
;              a thread or occurs due to an interrupt or exception.
;
;           2) Pseudo-code is:
;              a) Get the process SP
;              b) Save remaining regs r4-r11 & r14 on process stack;
;              c) Save the process SP in its TCB, OSTCBCurPtr->OSTCBStkPtr = SP;
;              d) Call OSTaskSwHook();
;              e) Get current high priority,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              f) Get current ready thread TCB, OSTCBCurPtr = OSTCBHighRdyPtr;
;              g) Get new process SP from TCB, SP = OSTCBHighRdyPtr->OSTCBStkPtr;
;              h) Restore R4-R11 and R14 from new process stack;
;              i) Perform exception return which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
;           3) On entry into PendSV handler:
;              a) The following have been saved on the process stack (by processor):
;                 xPSR, PC, LR, R12, R0-R3
;              b) Processor mode is switched to Handler mode (from Thread mode)
;              c) Stack is Main stack (switched from Process stack)
;              d) OSTCBCurPt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suspend
;                 OSTCBHighRdyPt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resume
;
;           4) Since PendSV is set to lowest priority in the system (by OSStartHighRdy() above), we
;              know that it will only be run when no other exception or interrupt is active, and
;              therefore safe to assume that context being switched out was using the process stack (PSP).
;
;           5) Increasing priority using a write to BASEPRI does not take effect immediately.
;              (a) IMPLICATION  This erratum means that the instruction after an MSR to boost BASEPRI
;                  might incorrectly be preempted by an insufficient high priority exception.
;
;             (b) WORKAROUND  The MSR to boost BASEPRI can be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code sequence:
;
;                  CPSID i
;                  MSR to BASEPRI
;                  DSB
;                  ISB
;                  CPSIE i
;********************************************************************************************************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Cortex-M7 errata notice. See Note #5
    MOV32   R2, OS_KA_BASEPRI_Boundary                          ; Set BASEPRI priority level required for exception preemption
    LDR     R1, [R2]
    MSR     BASEPRI, R1
    DSB
    ISB
    CPSIE   I

网友:
哇,不知道RTTHREAD怎么处理的,我用的是RTThread.硬汉哥,我把这篇文章转载到rtthread社区去了啊。

网友A:
现在应该大部分用的r1p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大部分用的r1p1

h7系列呢

网友A:
应该也是r1p1了,JLINK可以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r1p1了,JLINK可以读取

我试了下,v8已经不行了,因为固件太老了,v9还可以

网友(2024-05-24):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probe/ programmer device 0
- Probe/ Programmer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May  7 2021 16:26:12
- Device "STM32H743II" selected.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6000 kHz (Fixed)
- VTarget = 3.324V
- Found SW-DP with ID 0x6BA02477
- Found SW-DP with ID 0x6BA02477
- DPIDR: 0x6BA02477
-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AP[3]: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AP[0]: AHB-AP (IDR: 0x84770001)
- AP[1]: AHB-AP (IDR: 0x84770001)
- AP[2]: APB-AP (IDR: 0x54770002)
-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AP[0]: Core found
-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E000
- CPUID register: 0x411FC27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Found Cortex-M7 r1p1, Little endian.
- FPUnit: 8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CoreSight components:
- ROMTbl[0] @ E00FE000
- ROMTbl[0][0]: E00FF000, CID: B105100D, PID: 000BB4C7 ROM Table
- ROMTbl[1] @ E00FF000
- ROMTbl[1][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C SCS-M7
- ROMTbl[1][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2 DWT
- ROMTbl[1][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E FPB-M7
- ROMTbl[1][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1 ITM
- ROMTbl[0][1]: E00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1BB975 ETM-M7
- ROMTbl[0][2]: E0043000, CID: B105900D, PID: 004BB906 CTI
- Cache: Separate I- and D-cache.

- I-Cache L1: 16 KB, 256 Sets, 32 Bytes/Line, 2-Way
- D-Cache L1: 16 KB, 128 Sets, 32 Bytes/Line, 4-Way
- Executing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6000 kHz (Fixed)
- CPU clock frequency: 53809 kHz (Auto detected)
- Found 1 JTAG device. Core ID: 0x6BA02477 (None)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