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III V3.07.03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uC/Probe,与之前版本变化较大

楼主(2019-05-04):
模板下载:

对MDK的AC6也做了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92

1、MDK使用MDK5.26及其以上版本。
2、IAR使用IAR8.30及其以上版本。
3、由于Mircium当前仅提供了IAR的底层移植文件,参考修改制作了个MDK版本的。
4、新版的底层移植文件比较好用,支持M3,M4和M7,含浮点支持。
5、制作了一个滴答定时器和PendSV中断入口汇编文件os_cpu_isr.asm,以后不用繁琐的修改启动文件的中断入口函数名,直接添加此贴文件即可。
6、新版的中断管理分为Kernel Aware和Non-Kernel Aware
(1)Kernel Aware 表示受到uCOS-III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
(2)Non-Kernel Aware 表示不受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断使用跟裸机一样,但不可调用uCOS-III的API。
7、uCOS-III进入V3.07.00版本后与之前的版本变化较大,确切的说是更好用了。新的内核部分越来越向uCOS-II靠拢,之前臃肿的功能和不合理方案都已经放弃。
uCOS-III刚推出的时候,搞了不少功能,什么中断延迟提交,多事件等待,专门搞一个滴答定时器任务等新功能。升级到当前的V3.07.00后,都被干掉了,不实用。

/*
*********************************************************************************************************
*
*        模块名称 : uCOS-III
*        文件名称 : mian.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uCOS-III程序模板
*              实验目的:
*                1. 学习MDK和IAR的uCOS-III程序模板创建。
*              实验内容:
*                1. 共创建了如下几个任务,通过按下按键K1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任务堆栈使用情况
*                    ===============================================================
*                     优先级 使用栈 剩余栈 百分比 利用率   任务名
*                      Prio   Used  Free   Per    CPU     Taskname
*                        5    141    371   27%    0.00%   App Task COM
*                        4    157    355   30%    0.01%   App Task UserIF
*                        3    142    370   27%    0.00%   App Msp Pro
*                        2    146    366   28%    0.41%   App Task Start
*                       61     62     66   48%    0.00%   uC/OS-III Timer Task
*                       62     68     32   68%    0.03%   uC/OS-III Stat Task
*                       63     54     10   84%   99.53%   uC/OS-III Idle Task
*                    串口软件建议使用SecureCRT(V7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
*                    App Task Start任务  :启动任务,这里用作BSP驱动包处理。
*                    App Task Msp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用作浮点数串口打印。
*                    App Task 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                    App Task COM任务    :浮点数串口打印。
*                2. (1) 凡是用到printf函数的全部通过函数App_Printf实现。
*                   (2) App_Printf函数做了信号量的互斥操作,解决资源共享问题。
*              注意事项:
*                1. 为了支持uC/Probe调试组件:
*                   (1).MDK要勾选option->output -> Debug Infomation选项,选择优化等级0
*                   (2).IAR要选择选择优化等级low,其中如下两个地方比勾选
*                       a. option->C/C++ Compiler->Output选项中勾选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                       b. option->linker->Output选项中勾选Include 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in output。
*                   (3).使能uCOS-III宏定义
*                       #define OS_CFG_DBG_EN             1u
*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EN       1u 同时初始化统计任务
*                              #define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1u
*                   (4).为了方便调试,参数OS_CFG_APP_HOOKS_EN,OS_CFG_ARG_CHK_EN都使能
*                2. 本实验推荐使用串口软件SecureCRT,要不串口打印效果不整齐。此软件在
*                   V7开发板光盘里面有。
*                3. 务必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本文件,要不代码显示不整齐。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9-05-01   Eric2013    1. ST固件库1.3.0版本
*                                        2. BSP驱动包V1.2
*                                        3. uCOS-III版本V3.07.03
*                                        4. uC/CPU版本V1.31.04
*                                        5. uC/LIB版本V1.38.03
*
*        Copyright (C), 2019-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uC-Probe

网友A:
非常感谢。 windows下编译了没有问题。    我用visualGDB导入了一下。 用keil的编译器(gcc)。 一堆的错误。。。。  估计硬汉没这个精力搞了。哪位哥们有兴趣可以试试。
用visualstudio学起来还是方便点。可以生成所有函数的关系图。
试了试,搞定了。

1: VisualGDB直接导入工程
2: 选择编译器是ARM, 目前选keil的还是有问题。

3: 把asm文件换成GCC的,扩展名是s的。
  -> 导入后asm文件消失
  -->把GCC下面的s扩展名的加进去。
cpu_a.s
os_cpu_a.s
4. 属性里面    浮点从software改为hardware,否则下面两个函数找不到。原因如下:
#if (defined(__VFP_FP__) && !defined(__SOFTFP__))
    .global  OS_CPU_FP_Reg_Push
    .global  OS_CPU_FP_Reg_Pop
#endif

生成。OK。
1>------------------- Memory utilization report -------------------
1>Used FLASH: 52KB out of 2048KB (2%)
1>Used DTCMRAM: 0 bytes out of 128KB (0%)
1>Used SRAM: 17KB out of 512KB (3%)
1>Used RAM_D2: 0 bytes out of 288KB (0%)
1>Used RAM_D3: 0 bytes out of 64KB (0%)
1>Used ITCMRAM: 0 bytes out of 64KB (0%)
========== 全部重新生成: 成功 1 个,失败 0 个,跳过 0 个 ==========

看到硬汉搞了个os_cpu_isr.asm.  我个人是不赞成对原系统增加或者删减类似的文件。 说不定更好? 还没有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windows下编译了没有问题。    我用visualGDB导入了一下。 用keil的编译器(gcc)。 一堆的错误 ...

倒腾visualGDB还不如用ES,好用的一匹,GCC终究将被CLANG所取代。

另外,驱动文件随意倒腾,MDK版的就是我该的。之前的那种修改启动文件的方式,必须改了它,太落伍了。

os_cpu_isr.asm为此而生。

网友B:
最新的4.5.2 Probe已经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腾visualGDB还不如用ES,好用的一匹,GCC终究将被CLANG所取代。

另外,驱动文件随意倒腾,MDK版的就 ...

是这样的。 GCC这种烂大街的方式。还有很多linux下开发一天到晚倒腾命令行,自以为是高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腾visualGDB还不如用ES,好用的一匹,GCC终究将被CLANG所取代。

另外,驱动文件随意倒腾,MDK版的就 ...

主要是想试试宇宙第一IDE,以后搞人工智能逃避不过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腾visualGDB还不如用ES,好用的一匹,GCC终究将被CLANG所取代。

另外,驱动文件随意倒腾,MDK版的就 ...

实验了ES导入这个工程,一切OK。ES速度超快啊。摸索一下。估计查看代码功能应该赶不上vs si等。不完美。我还是希望KEIL能弄一个好点的IDE,全转vs或者elispe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腾visualGDB还不如用ES,好用的一匹,GCC终究将被CLANG所取代。

另外,驱动文件随意倒腾,MDK版的就 ...

isr.asm这个文件。如果用cubemx的话,每次会生成在_it.c文件里面。又要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想试试宇宙第一IDE,以后搞人工智能逃避不过去的。。。

摆事实,讲道理,ES做嵌入式开发,吊打他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下无与伦比的调试功能。虽然我用IAR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r.asm这个文件。如果用cubemx的话,每次会生成在_it.c文件里面。又要进行设置。。。

cubemx没这么low吧,应该可以设置是否生成中断。

网友:
硬汉,有uCOS-Ⅲ基于MDK AC6的版本吗?

网友:
貌似 ucos-iii v3.07.03 版本的很久都没有升级了啊,是不是估计这个 ucos-iii 就这样了啊 ?

网友C(2019-09-10):
这里的ucOS III 可以一直到 TI 的DSP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ucOS III 可以一直到 TI 的DSP上吗?

可以的,Micrium上面也有对应的DSP移植代码

网友D(2019-11-26):
这版本的ucosIII有F103的模板吗?我移植了,不能运行,卡在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这里了,最后追到OSSched ()函数的 CPU_INT_EN();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版本的ucosIII有F103的模板吗?我移植了,不能运行,卡在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这里了,最后追 ...

没有做103的移植,后面有时间了我做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103的移植,后面有时间了我做个吧。

多谢硬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做103的移植,后面有时间了我做个吧。

硬汉,能提供下思路吗?我自己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能提供下思路吗?我自己试试看,谢谢!

直接复制粘贴移植就行。提示错误的地方轻微改动下即可,然后参考我移植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复制粘贴移植就行。提示错误的地方轻微改动下即可,然后参考我移植的这个。

谢谢,我用的标准库,需要改bsp_os.c是吧

网友D:
问下硬汉,uCOS-III V3.07.03 中断管理分为Kernel Aware和Non-Kernel Aware,stm32f103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要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然后初始化中断优先级4以上就需要按照以下的方式写,0~3可以自己写,而且不会被临界区屏蔽?
static  void  KA_ISR_Handler (void)
                       {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OSIntEnter();                            Tell OS we are starting an ISR
                          CPU_CRITICAL_EXIT();

                           --------------- HANDLER YOUR ISR HERE ---------------

                           OSIntExit();                             Tell OS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硬汉,uCOS-III V3.07.03 中断管理分为Kernel Aware和Non-Kernel Aware,stm32f103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 ...

此贴,有说明:

特别注意,现在的新版uCOS-II和III的开关中断也开始采用BASEPRI寄存器设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7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有说明:

特别注意,现在的新版uCOS-II和III的开关中断也开始采用BASEPRI寄存器设置

谢谢硬汉,看来还是freertos好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4.5.2 Probe已经可以下载

请问哪里下载

网友E:
uc/probe运行一会提示:uc/probe connection watchdog timed out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probe运行一会提示:uc/probe connection watchdog timed out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教育版,教育版运行一会 会自动断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教育版,教育版运行一会 会自动断开。

是professional edition ver 4.6.2.0专业版,使用论坛网页上传的破解文件,
不知道为什么运行几秒钟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professional edition ver 4.6.2.0专业版,使用论坛网页上传的破解文件,
不知道为什么运行几秒钟会出 ...

你没有使用看门狗吧,没有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那个教育版的确是运行一段时间会断开的。

网友A:
keil 项目不能有子文件夹,严重影响了项目的管理。请硬汉通知开发部门搞定它。搞不定整个team没有年终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项目不能有子文件夹,严重影响了项目的管理。请硬汉通知开发部门搞定它。搞不定整个team没有年终奖

我从来不用子文件夹,虽然IAR支持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windows下编译了没有问题。    我用visualGDB导入了一下。 用keil的编译器(gcc)。 一堆的错误 ...

楼主  我freertos的工程在visualgdb下编译成功了  但是下载到板子上以后只有点那个调试模式才能运行  如果只下载的话不运行  你有遇到吗  知道是为啥不

网友F(2020-05-07):
引用 楼主:
倒腾visualGDB还不如用ES,好用的一匹,GCC终究将被CLANG所取代。

另外,驱动文件随意倒腾,MDK版的就 ...

我想问您的ES指定是“Embedded Stud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您的ES指定是“Embedded Studio”吗?

对,就是Embedded 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