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基于V7开发板的uCOS-III,uCOS-II,RTX4,RTX5,FreeRTOS原版和带CMSIS-RTOS V2封装层版全部集齐

楼主(2019-05-04):
RTOS模板制作好后,后面堆各种中间件就方便了。

1、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II V2.92.16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uC/Prob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2

2、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III V3.07.03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uC/Probe,与之前版本变化较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3

3、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FreeRTOS V10.2.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4

4、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RTX4 V4.81.1程序模板,不使用CMSIS-RTOS封装层,继续保持超强战斗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5

5、基于V7开发板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的模板例程下载,AC6和AC5两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38

网友A(2020-03-16):
uCOS-III V3.07.03 这个例子用IAR 8.32.3  stm32h743VIH 不知为啥 IAR会不可预知的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I V3.07.03 这个例子用IAR 8.32.3  stm32h743VIH 不知为啥 IAR会不可预知的闪退。

调试的时候闪退还是打开就闪退。

网友A:
正常浏览代码和调试的时候都会,刚才闪退的时候终于弹出来一个信息反馈框,我简单描述了下给回复了。这个我都忍了,现在keil  和  IAR编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keil 完美运行,IAR进入HardFaultHandler.看来我学习UCOSIII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如果IAR有问题,之前我也用了一年有余了,闪退从来没有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浏览代码和调试的时候都会,刚才闪退的时候终于弹出来一个信息反馈框,我简单描述了下给回复了。这个我 ...

网友A:
每次重新编译后的地址都不一样。 “at data address 0xd11d4298”  这个地址指的是什么,外设地址吗。感觉这种问题,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估计得做不少功课才能搞明白。暂时用keil吧,但我感觉应该是IAR的哪个设置选项导致的,或者是和底层密切相关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重新编译后的地址都不一样。 “at data address 0xd11d4298”  这个地址指的是什么,外设地址吗。感觉 ...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程序里面有指针操作越界了。指向了0xdxxxxx

这个地址已经不是RAM地址了。

网友B(2020-11-28):
请问能否出一个简单的移植教程呢?
比如确认一下那些需要适配修改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否出一个简单的移植教程呢?
比如确认一下那些需要适配修改的文件。

1、RTX5的

【安富莱】RTX5内核教程,采用CMSIS-RTOS V2封装层,已经更新发布至第6章(2020-09-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12

2、RTX4的

【安富莱】RTX嵌入式操作系统教程发布,支持F103,F407和F429,含81个配套例程(2017-10-1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37

3、uCOS的

【安富莱】基于STM32-V5开发板的μCOS-III教程发布记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4、FreeRTOS的

【安富莱】FreeRTOS操作系统教程发布,支持F103,F407和F429,配套145个例子,1200页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网友C(2023-08-21):
硬汉哥,有没有V7下freeRTOS的其他配套例子,只有一个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有没有V7下freeRTOS的其他配套例子,只有一个模板吗

这个吗

基于STM32H7的FreeRTOS+ FatFS + emWin +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已经发布2021-01-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27&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吗

基于STM32H7的FreeRTOS+ FatFS + emWin +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已经发布2021-01-21)

这个综合模板我之前看过了,我主要想找找有没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ZbbuIo 密码:822n,跟这相关的V7例程,这样我移植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V7例程的效果,做个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综合模板我之前看过了,我主要想找找有没有   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_FreeRTOS教程(V1.1).pdf (25. ...

V7这个不再单独弄这个了。

使用V6或者V5的例子,打开后,复制粘贴main.C里面的实现到V7的模板上即可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V7这个不再单独弄这个了。

使用V6或者V5的例子,打开后,复制粘贴main.C里面的实现到V7的模板上即可测 ...

好的,那我后面遇到问题的话在V7群里再请教

网友D(2024-11-08):
您好 模板工程 这个报错 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模板工程 这个报错 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有RTE版本依赖关系,使用这个源码版工程吧。使用MDK5.40及其以上版本编译,省事。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10-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