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特别注意,现在的新版uCOS-II和III的开关中断也开始采用BASEPRI寄存器设置

楼主(2019-05-05):
通过BASEPRI寄存器可以设置关闭受到uCOS-III管理的中断。
而其它不受控制的中断可以像裸机一样使用,让这些中断可以得到及时响应,降低中断延迟时间。

/*
*********************************************************************************************************
*                                      KERNEL AWARE IPL BOUNDARY
*
* Note(s) : (1) Determines the IPL level that establishes the boundary for ISRs that are kernel-aware and
*               those that are not.  All ISRs at this level or lower are kernel-aware.
*
*           (2) ARMv7-M: Since the port is using BASEPRI to separate kernel vs non-kernel aware ISR, please
*               make sure your external interrupt priorities are set accordingly. For example, if
*               CPU_CFG_KA_IPL_BOUNDARY is set to 4 then external interrupt priorities 4-15 will be kernel
*               aware while priorities 0-3 will be use as non-kernel aware.
*********************************************************************************************************
*/

#define  CPU_CFG_KA_IPL_BOUNDARY                           4u

现在的开关中断实现:

#define  CPU_INT_DIS()         do { cpu_sr = CPU_SR_Save(CPU_CFG_KA_IPL_BOUNDARY << (8u - CPU_CFG_NVIC_PRIO_BITS));} while (0)
#define  CPU_INT_EN()          do { CPU_SR_Restore(cpu_sr); } while (0) /* Restore CPU BASEPRI priority level.          */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 Disable interrupts, ...                      */
                                                                        /* & start interrupts disabled time measurement.*/
#define  CPU_CRITICAL_ENTER()  do { CPU_INT_DIS();         \
                                    CPU_IntDisMeasStart(); }  while (0)
                                                                        /* Stop & measure   interrupts disabled time,   */
                                                                        /* ...  & re-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CPU_CRITICAL_EXIT()   do { CPU_IntDisMeasStop();  \
                                    CPU_INT_EN();          }  while (0)

#else

#define  CPU_CRITICAL_ENTER()  do { CPU_INT_DIS(); } while (0)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CPU_CRITICAL_EXIT()   do { CPU_INT_EN();  } while (0)          /* Re-enable interrupts.                        */

#endif

具体实现:
;********************************************************************************************************
;                                      CRITICAL SECTION FUNCTIONS
;
; Description : Disable/Enable Kernel aware interrupts by preserving the state of BASEPRI.  Generally speaking,
;               the state of the BASEPRI interrupt exception processing is stored in the local variable
;               'cpu_sr' & Kernel Aware interrupts are then disabled ('cpu_sr' is allocated in all functions
;               that need to disable Kernel aware interrupts). The previous BASEPRI interrupt state is restored
;               by copying 'cpu_sr' into the BASEPRI register.
;
; Prototypes  : CPU_SR  CPU_SR_Save   (CPU_SR  new_basepri);
;               void    CPU_SR_Restore(CPU_SR  cpu_sr);
;
; Note(s)     : (1) These functions are used in general like this :
;
;                       void  Task (void  *p_arg)
;                       {
;                           CPU_SR_ALLOC();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                               :
;                               :
;                           CPU_CRITICAL_ENTER();               /* cpu_sr = CPU_SR_Save();                  */
;                               :
;                               :
;                           CPU_CRITICAL_EXIT();                /* CPU_SR_Restore(cpu_sr);                  */
;                               :
;                       }
;
;               (2) Increasing priority using a write to BASEPRI does not take effect immediately.
;                   (a) IMPLICATION  This erratum means that the instruction after an MSR to boost BASEPRI
;                       might incorrectly be preempted by an insufficient high priority exception.
;
;                   (b) WORKAROUND  The MSR to boost BASEPRI can be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code sequence:
;
;                       CPSID i
;                       MSR to BASEPRI
;                       DSB
;                       ISB
;                       CPSIE i
;********************************************************************************************************

CPU_SR_Save
        CPSID   I                               ; Cortex-M7 errata notice. See Note #2
        PUSH   {R1}
        MRS     R1, BASEPRI
        MSR     BASEPRI, R0
        DSB
        ISB
        MOV     R0, R1
        POP    {R1}
        CPSIE   I
        BX      LR

CPU_SR_Restore
        CPSID   I                               ; Cortex-M7 errata notice. See Note #2
        MSR     BASEPRI, R0
        DSB
        ISB
        CPSIE   I
        BX      LR

楼主:
针对这个问题,在FreeRTOS教程的第12章有详细讲解,uCOS这里的处理也是一样的。

网友A(2020-05-11):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问题,在FreeRTOS教程的第12章有详细讲解,uCOS这里的处理也是一样的。

请问下怎么能看懂uCOS的这些cpu文件啊,有哪些参考资料啊,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怎么能看懂uCOS的这些cpu文件啊,有哪些参考资料啊,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最新版的只有这个: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18&fromuid=58

老版的看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版的只有这个: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 ...

谢谢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