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下,Reset_Handler函数中直接就跳到SystemInit函数,此时data段、bss段还没有初始化,如何理解呢?

楼主(2019-05-05):
在启动代码的Reset_Handler函数中,直接就跳转到C代码的SystemInit函数了,而此时此时data段、bss段还没有从flash复制到ram中。
我的理解是C函数的运行需要依赖data段和bss段,请问下为什么这样没有问题呢?

网友:
google,__main函数都实现了啥。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不过sysinit里面基本都是寄存器操作和内联函数,而且如果自己写启动代码的话也是通过C语言的方式将bss段和data段清零拷贝的,当然还有textrw段和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不过sysinit里面基本都是寄存器操作和内联函数,而且如果自己写启动代码的话也是通过C语 ...

“自己写启动代码的话也是通过C语言的方式将bss段和data段清零拷贝的” -------- 请问下,自己写启动代码,在keil环境里怎样才能找到data段和bss段的起始地址即大小呢, 有了解吗?从map文件里没看到类似相关的信息呢。

网友:
严格来说,只使用局部变量的C代码是不需要预先初始化bss和data段的,因为所有的变量操作都发生在堆栈中。

只有程序中使用了rwdata数据段,例如static或者全局变量,才必须在启动前完成rw数据的初始化。

而且代码也不是必须拷贝到ram里才能执行,通常都是从flash Xip执行。STM32中,因为cache预取的缘故,程序在sram中执行的速度,往往还要慢于flash Xip(非f7/h7的sram本身就不快,而f7/h7中提供了和内核同速的tcm)。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启动代码的话也是通过C语言的方式将bss段和data段清零拷贝的” -------- 请问下,自己写启动代码 ...

.bss和.data是IDE保留的,IAR里面是加__section_start(段名)就能找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