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阻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事

楼主(2019-05-05):
关于排阻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事

排阻的作用
  内存芯片下方均匀分布的“芝麻粒”,实际上是位于内存颗粒和金手指之间的“排阻”。排阻A09-472JP,是一排电阻的简称。我们知道,内存在处理、传输数据时会产生大小不一的工作电流。而在内存颗粒走线的必经之处安装一排电阻,则能够帮助内存起到稳压作用,让内存工作更稳定。从而提升内存的稳定性,增强内存使用寿命。而你说的内存右边角上的“小绿豆”。我们一般称之为SPD。SPD是一存储体,它存储了厂商对内存的详细配置信息:如内存的工作电压,位宽,操作时序等。每次开机后自检时,系统都会首先读取内存SPD中的相关信息,来自动配置硬件资源,以避免出错。上拉、限流。和普通电阻一样,相比而言简化了PCB的设计、安装,减小空间,保证焊接质量。

单片机中排阻的焊接方法
  先找出排阻的公共端。公共端在排阻标有小白点的一侧。也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任意选择一端,测量该端与其余引脚的电阻,若个引脚的电阻相等,该端为公共端,否则,另一端为公共端。公共端连接单片机电源,其它引脚分别连接单片机IO口。具体焊接方法与焊接普通电阻一样,只是引脚多一点而已。可先焊接两端,定位后,再焊接中间引脚。

一文看懂单片机排阻的作用
  RP是排阻,J0就接数码管的段码。把排阻有字的一面对着自己,最左端有一个圆点右或方点,对应的管脚就是公共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