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急,请教一个问题,关于_DrawBitmap函数

楼主(2019-05-05):
_DrawBitma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itsPerPixel,
                       int BytesPerLine,
                       const U8 GUI_UNI_PTR * pData, int Diff,
                       const LCD_PIXELINDEX * pTrans)
{
case 16:
    for (i = 0; i < ySize; i++) {
      _DrawBitLine16BPP(pDevice, x0, i + y0, (const U16 *)pData, xSize);
      pData += BytesPerLine;
    }
    break;
}

因为显示图片有点慢,所以我用串口打印ySize的值,竟然一直是1,这是不是不对了?ySize的值应该是列数的总数吧?,由于YSize一直都是1,所以每次进入该函数都只能绘制一条线,所以显示速度非常慢,有大牛解释一下吗,感激不尽,是不是我移植有错误?

网友A:
这个可以显示个RGB565格式的位图看看。
正常不应该一直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显示个RGB565格式的位图看看。
正常不应该一直是1.

显示是能显示,但是每次进入函数只能画一条线,因为ysize是1,很慢,我的是h7芯片的,代码都没变得,好怪,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是能显示,但是每次进入函数只能画一条线,因为ysize是1,很慢,我的是h7芯片的,代码都没变得,好怪 ...

好弄,这个月我会发布V7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