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测试发现STM32H7的硬件JPEG不支持渐进式JPEG文件解析,Baseline标准型没问题

楼主(2019-05-06):
现在的JPEG图片主要是还是以BASELINE标准型为主。

标准型JPEG的解码方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解析。而渐进式就是网速慢的会先看到一张整体模糊的图片效果,经过不断的扫描后,逐渐清晰。

补充:使用emWin自带的libjpeg,两种都可以正常解析。

https://kb.tourwriter.com/baseline-jpeg-vs-progressive-jpeg

楼主:
查看JPEG图片信息的话,这个在线网站不错
https://exif.tuchong.com/

下面是标准型

下面是渐进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JPEG图片信息的话,这个在线网站不错
https://exif.tuchong.com/

单片机处理这个 渐进 式 的估计 有些吃力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处理这个 渐进 式 的估计 有些吃力吧 ??

我记得你的板子不是也用的硬件JPEG,有测试过渐进式JPEG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你的板子不是也用的硬件JPEG,有测试过渐进式JPEG没

这个还没有啊,关键是目前还不会解码这个 渐进 式,再加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啊,关键是目前还不会解码这个 渐进 式,再加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啊

一个简单例子,就是QQ截图,截图出来的图片就是渐进式的,解码的时候一直无法显示,还以为是程序问题。

用emWin自带的libjpeg解码正常,才确认,应该是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简单例子,就是QQ截图,截图出来的图片就是渐进式的,解码的时候一直无法显示,还以为是程序问题。
...

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貌似 扣扣截图大部分都是 png 格式的,我有时也会使用扣扣截图,但是扣扣截图是png 格式的,之后再转成 jpg 或者 bmp 格式的,但是没有发现是 渐进 格式的啊,我刚刚也试了一下,没有发现 格式类型是 渐进 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貌似 扣扣截图大部分都是 png 格式的,我有时也会使用扣扣截图,但是扣扣截图 ...

QQ截图后,保存时可以选择保存类型,保存为JPG格式的就是渐进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QQ截图后,保存时可以选择保存类型,保存为JPG格式的就是渐进式的。

原来如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截图后,保存时可以选择保存类型,保存为JPG格式的就是渐进式的。

我使用 扣扣截图后转成 jpg 格式显示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 扣扣截图后转成 jpg 格式显示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方便把你的图片压缩下,发上来不,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把你的图片压缩下,发上来不,我试试。

请笑纳

楼主:
你发的除了第1个是渐进式的,其它的不行,已经不是渐进式的,第1个图片太大,有小点的,你那里可以显示的,我试试。

网友:
When saving JPEG files to the TourwriterData folder, please ensure these are saved in the JPEG Baseline format, not JPEG Progressive, format. Tourwriter requires images to be in Baseline format in order to export to MS Word.
JPEGs come in two types: Baseline and Progressive.
Baseline:
A Baseline JPEG is an image created using the JPEG compression algorithm that will start to display the image as the data is made available, line by line. In a web browser, you can see JPEG images that are in baseline format when you see it slowly showing up, from the top of the image, to the bottom of it.
End Progressive:
A Progressive JPEG displays an image in such a way that it shows a blurry/low-quality photo in its entirety, and then becomes clearer as the image downlo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的除了第1个是渐进式的,其它的不行,已经不是渐进式的,第1个图片太大,有小点的,你那里可以显示的 ...

第一个图片的分辨率太高,直接使用显示不了啊(显示屏的分辨率没有那么高啊),我使用扣扣截图再转成 jpg 或者 bmp 格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