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片内和片外sram的疑惑

楼主(2019-05-06):
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stm32的片外sram比片内的慢,不是一样的东西吗,费解。
另外扩展sram仅仅是为了放gui、网络的一些数据吗。

网友A:
F1系列用外部SRAM大数据方便些,速度慢正常,那个FSMC接口速度也就几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系列用外部SRAM大数据方便些,速度慢正常,那个FSMC接口速度也就几MHz。

谢谢Eric的回复。那SDRAM的速度是不是比SRAM还慢?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受限于FSMC的频率慢?像A7这种DDR接口速度上来后,速度就可以很快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ric的回复。那SDRAM的速度是不是比SRAM还慢?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受限于FSMC的频率慢?像A7这种DDR接口 ...

不是,FSMC接SRAM都是异步方式,性能就这样。
换SDRAM的话,那个速度快,同步方式。
STM32H7驱动32位SDRAM的写速度狂飙376MB/S,读速度189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481&fromuid=58

网友:
速度快慢跟接口有很大的关系,片外接口慢,速度自然慢。就好比你在乡下泥坑公路开法拉利,速度能快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