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CB排版基本要点

楼主(2019-05-06):
为了适应电子产品飞快的更新换代节奏,产品设计工程师更倾向于选择在市场上很容易采购到的AC/DC 适配器,并把多组直流电源直接安装在系统的线路板上。
由于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到其电子产品的正常工作,正确的电源PCB 排版就变得非常重要。开关电源PCB 排版与数字电路PCB 排版完全不一样。
在数字电路排版中,许多数字芯片可以通过PCB软件来自动排列,且芯片之间的连接线可以通过PCB 软件来自动连接。用自动排版方式排出的开关电源肯定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设计人员需要对开关电源PCB 排版基本规则和开关电源工作原理有一定的了解。
开关电源PCB排版基本要点
电容高频滤波特性
下图是电容器基本结构和高频等效模型

电容的基本公式是  C=εrε0
从公式上可以看出:减小电容器极板之间的距离(d)和增加极板的截面积(A)将增加电容器的电容量。电容通常存在等效串联电阻(ESR)和等效串联电感(ESL)二个寄生参数。
下图是电容器在不同工作频率下的阻抗(ZC)

电解电容器一般都有很大的电容量和很大的等效串联电感。由于它的谐振频率很低,所以只能使用在低频滤波上。钽电容器一般都有较大电容量和较小等效串联电感,因而它的谐振频率会高于电解电容器,并能使用在中高频滤波上。
瓷片电容器电容量和等效串联电感一般都很小,因而它的谐振频率远高于电解电容器和钽电容器,所以能使用在高频滤波和旁路电路上。由于小电容量瓷片电容器的谐振频率会比大电容量瓷片电容器的谐振频率要高,因此,在选择旁路电容时不能光选用电容值过高的瓷片电容器。
为了改善电容的高频特性,多个不同特性的电容器可以并联起来使用。图3 是多个不同特性的电容器并联后阻抗改善的效果。

电源排版基本要点 1  旁路瓷片电容器的电容不能太大,而它的寄生串联电感应尽量小,多个电容器并联能改善电容的高频阻抗特性。
图4 显示了在一个PCB上输入电源(Vin)至负载(RL)的不同走线方式。为了降低滤波电容器(C) 的ESL,其引线长度应尽量减短;而Vin正极至RL和Vin负极至RL的走线应尽量靠近。

电感高频滤波特性
图5 中的电流环路类似于一匝线圈的电感。高频交流电流所产生的电磁场B(t)将环绕在此环路的外部和内部。如果高频电流环路面积(AC)很大,就会在此环路的内外部产生很大的电磁干扰。

电感通常存在等效并联电阻(EPR)和等效并联电容(CP)二个寄生参数。图6 是电感在不同工作频率下的阻抗(ZL)。

在开关电源中电感的CP应该控制得越小越好。同时必须注意到,同一电感量的电感会由于线圈结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CP值。图7 就显示了同一电感量的电感在二种不同的线圈结构下不同的CP值。
图7(a)电感的5 匝绕组是按顺序绕制。这种线圈结构的CP值是1 匝线圈等效并联电容值(C)的1/5。图7(b)电感的5 匝绕组是按交叉顺序绕制。其中绕组4 和5 放置在绕组1、2、3 之间,而绕组1 和5 非常靠近。这种线圈结构所产生的CP值是1 匝线圈C值的两倍。

可以看到,相同电感量的两种电感的CP值居然相差达数倍。在高频滤波上如果一个电感的CP值太大,高频噪音就会很容易地通过CP直接耦合到负载上。这样的电感也就失去了它的高频滤波功能。
图8 显示了在一个PCB上Vin通过L至负载(RL)的不同走线方式。为了降低电感的CP,电感的二个引脚应尽量远离。而Vin正极至RL和Vin负极至RL的走线应尽量靠近。

电源排版基本要点 2 电感的寄生并联电容应尽量小,电感引脚焊盘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