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为H7配套的uCOS-III模板也是可以用于MDK AC6的,提供个模板

楼主(2019-05-06):
原始的这个模板直接修改为AC6:

编译有几十处警告,修改下面三个地方即可:

楼主:
之前AC5版的帖子:

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III V3.07.03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uC/Probe,与之前版本变化较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53&fromuid=58

网友:
刚一问就有了,非常感谢,太赞了!!!

网友A:
硬汉,发现个问题,AC6版本的我勾选了browse information后编译,go to definition 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发现个问题,AC6版本的我勾选了browse information后编译,go to definition 没有用

使用AC6,切不要有中文路径,然后全编译后,等待MDK页面下面的这个地方创建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AC6,切不要有中文路径,然后全编译后,等待MDK页面下面的这个地方创建完成

谢谢,解决了。但是我又发现了个新的问题,go to definition到两级以上之后,点后退会直接后退两级,有点不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决了。但是我又发现了个新的问题,go to definition到两级以上之后,点后退会直接后退两级,有点 ...

现在感觉 ac6 还是不够那么的完美,或多或少的总有些缺陷

还有使用 ac6 的话,程序里面的字符不能够有中文,如果必须得需要的话,还需要设置字符为 utf8, 感觉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没有 iar-v8 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感觉 ac6 还是不够那么的完美,或多或少的总有些缺陷

还有使用 ac6 的话,程序里面的字符不能够有中 ...

但是MDK的编辑器功能个人认为比IAR好用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MDK的编辑器功能个人认为比IAR好用一点

iar 目前貌似 没有 像 mdk 那样的 屏蔽部分灰色显示,

就是
#if   0
...
#endif

就是这段代码里面没有灰色显示,其他我感觉还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ar 目前貌似 没有 像 mdk 那样的 屏蔽部分灰色显示,

就是

而且实际项目中用MDK也比较多,可以参考这个投票贴。
《[其它] 统计一下,大家平时常用的IDE是哪个?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实际项目中用MDK也比较多,可以参考这个投票贴。
《[其它] 统计一下,大家平时常用的IDE是哪个?说 ...

使用mdk 的貌似是很多,估计应该是 mdk 的有些语法书写格式比较符合人们的书写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