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 二次编程实现请教

楼主(2019-05-06):
最近想开发一款可以让用户自己编程的控制器,基于stm32平台,目前了解到可行的方法有三种:
1.stm32仿三菱plc--------plc没用过不知道这种方案怎么样
2.stm32移植高级的编程语言,例如lua.python、js-----------这种方案可行但是需要用户具备编程能力,不像plc是通用的
eLua :http://www.eluaproject.net/
micropython : https://www.micropython.org/
JS : http://www.espruino.com/

3.自己写一些函数和上位机实现特定功能的使用--------这种方案应该就是框架要搭好后期调试的工作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或建议,请指教下。

网友A:
Arduino,这个有现成的
Micropython,这个有现成的
.NET   这个有现成的
JAVA  参考 MicroEJ
PLC的话,这里有个开源的,Ardunio方案,含上位机,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12

确定都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这个有现成的
Micropython,这个有现成的
.NET   这个有现成的

这些确实都可以,但是大多数都需要现场调试人员具备一定的编程能力,感觉不太好,如果能以Scratch的方式图形化编程控制设备就好了。当然目前只是期望,没过多的考虑开发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确实都可以,但是大多数都需要现场调试人员具备一定的编程能力,感觉不太好,如果能以Scratch的方式 ...

Arduino是最简单的了。

图形编程的话,也有很多,可以考虑lab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是最简单的了。

图形编程的话,也有很多,可以考虑labview

Arduino没用过,回头了解下,labview之前看过,确实是可以图形化编程,最后应该也是转换成了C代码。

网友B:
你这三种脚本都可以用blockly生成代码,不需要太多编程经验。https://github.com/google/block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三种脚本都可以用blockly生成代码,不需要太多编程经验。https://github.com/google/blockly

看了下,和Scratch、Espruino Web IDE差不多,上位机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先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