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至V2.1.0版本,支持STM32WB系列的OTA下载(2019-05-07)

楼主(2019-05-07):
说明:
1、此软件是2017年底发布首版,近期升级到了V2.1.0版本。
2、实现了USB DFU,Flashloader和STLINK小软件的三合一,测试了下STLINK,效果不错,并且支持外部EEPROM,NOR Flash,SPI Flash,NAND Flash等的烧写。也支持OTP编程。
3、支持STLINK升级。
4、支持Window,Linux和macOS上使用。
5、官方下载地址:链接
6、百度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CujSDyUeDbE-9IsqIbSJw 提取码:goxb

更新记录:
串口连接STM32H7的效果:

网友A:
"并且支持外部EEPROM,NOR Flash,SPI Flash,NAND Flash等的烧写"

eric大大,想问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可以用这个软件对 STM32挂载在SPI1上的SPI FLASH 进行烧录(烧录的是数据,不是STM32程序), 而不需要KEIL那种单独需要提供烧写算法 吗?
之前有个项目,程序直接放在STM32上,但是需要调用大量数据,数据需要存在外部SPI FLASH上,当时因为还不会通过KEIL直接对SPI FLASH进行烧录,还特地自己做了 串口转SPI FLASH 的烧写协议,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支持外部EEPROM,NOR Flash,SPI Flash,NAND Flash等的烧写"

eric大大,想问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

一样需要单独的算法,里面集成的是ST自己的开发板的算法,如果你的硬件和他的不同,也必须自己根据API写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支持外部EEPROM,NOR Flash,SPI Flash,NAND Flash等的烧写"

eric大大,想问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

对于ST官方自己的板子的这些器件,都已经提供算法支持了。

楼主(2019-08-24):
更新了下百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