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基于V7的uCOS-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用于低功耗,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版本

楼主(2019-05-07):
模板例子:

1、MDK使用MDK5.26及其以上版本。
2、IAR使用IAR8.30及其以上版本。
3、由于Mircium当前仅提供了IAR的底层移植文件,参考修改制作了个MDK版本的。
4、新版的底层移植文件比较好用,支持M3,M4和M7,含浮点支持。
5、制作了一个滴答定时器和PendSV中断入口汇编文件os_cpu_isr.asm,以后不用繁琐的修改启动文件的中断入口函数名,直接添加此贴文件即可。
6、新版的中断管理分为Kernel Aware和Non-Kernel Aware
(1)Kernel Aware 表示受到uCOS-III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
(2)Non-Kernel Aware 表示不受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断使用跟裸机一样,但不可调用uCOS-III的API。
7、uCOS-III进入V3.07.00版本后与之前的版本变化较大,确切的说是更好用了。新的内核部分越来越向uCOS-II靠拢,之前臃肿的功能和不合理方案都已经放弃。
uCOS-III刚推出的时候,搞了不少功能,什么中断延迟提交,多事件等待,专门搞一个滴答定时器任务等新功能。升级到当前的V3.07.00后,都被干掉了,不实用。
8、动态时钟管理用的TIM5实现,Micrium文档:

这里的动态滴答模式类似RTX,FreeRTOS的tickless,都是用于低功耗的。
正常滴答和动态滴答的效果对比:

网友(2020-03-04):
MARK 。 直接从此处转。

网友A:
ucos-iii和rtx哪个更好一点呢

网友:
RTX和ucos-iii哪个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i和rtx哪个更好一点呢

RTX强的地方是零中断延迟,任务切换等速度快。

网友B(2020-08-24):
楼主好,V7-uCOS-III动态时钟实现(含MDK的AC5和AC6以及IAR).rar (3.10MB) 下载链接失效了,能否补一下啊?谢谢!

网友:
楼主好,V7-uCOS-III动态时钟实现(含MDK的AC5和AC6以及IAR).rar (3.10MB)的下载链接失效了,能否补一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V7-uCOS-III动态时钟实现(含MDK的AC5和AC6以及IAR).rar (3.10MB) 下载链接失效了,能否补一下啊 ...

更新上了。

网友C(2021-02-06):
这个程序里有个文件bsp_os.c里面有个地方没看明白。
void
BSP_OS_TickInit (void)
{
#if (OS_CFG_DYN_TICK_EN != DEF_ENABLED)
    CPU_INT32U  cpu_freq;
    CPU_SR_ALLOC();

    cpu_freq = BSP_ClkFreqGet(CLK_ID_SYSCLK);                   /* Determine SysTick reference freq.                    */

    CPU_CRITICAL_ENTER();
    OS_CPU_SysTickInitFreq(cpu_freq);                           /* Init uC/OS periodic time src (SysTick).              */
    BSP_OS_TickDisable();                                       /* See Note #2.                                         */
    CPU_CRITICAL_EXIT();
#else
    BSP_OS_DynamicTickInit();                                   /* Initialize dynamic tick.                             */
#endif
}

里面有个函数 BSP_OS_TickDisable(); 为什么在不启动动态时钟的时候调用了,而是用了动态时钟分支却没有调用?我看了BSP_OS_DynamicTickInit()这个函数里面确实没有调用,是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里有个文件bsp_os.c里面有个地方没看明白。
里面有个函数 BSP_OS_TickDisable(); 为什么在不启动 ...

有个宏定义是否使能了OS_CFG_DYN_TICK_EN != DEF_ENAB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宏定义是否使能了OS_CFG_DYN_TICK_EN != DEF_ENABLED

使能了啊,不使能也用不了动态时钟啊。
我说的那个函数在第13行,周期时钟分支使用了这个函数,但是动态时钟分支(16行)这个函数里没有调用禁止时钟的函数,为什么动态分支不调用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了啊,不使能也用不了动态时钟啊。
我说的那个函数在第13行,周期时钟分支使用了这个函数,但是动态 ...

加上,加上规范,不加也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加上规范,不加也没啥影响。

好的。我看你的例子和官方的模板都没加这个,以为有什么玄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