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我用STMH7读写SDRAM,对比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怎么感觉掉位了

楼主(2019-05-07):
这是我写入的数据00:0xC178A562 01:0xC178A563 02:0xC178A564 03:0xC178A565 04:0xC178A566 05:0xC178A567 06:0xC178A568 07:0xC178A569 08:0xC178A56A 09:0xC178A56B 0A:0xC178A56C 0B:0xC178A56D 0C:0xC178A56E 0D:0xC178A56F 0E:0xC178A570 0F:0xC178A571
这个是我读出的数据00:0xA563C178 01:0xA564C178 02:0xA565C178 03:0xA566C178 04:0xA567C178 05:0xA568C178 06:0xA569C178 07:0xA56AC178 08:0xA56BC178 09:0xA56CC178 0A:0xA56DC178 0B:0xA56EC178 0C:0xA56FC178 0D:0xA570C178 0E:0xA571C178 0F:0xA562C178

    那个大神知道原因帮忙看下,谢谢啦

网友:
你这个何止是调位了,数据都错了,先把你的硬件修理修理,绝逼有问题
0xC178  A562
0xA563  C178

网友:
你的错误就跟你的题目一样,

STMH7是什么鬼? 你的硬件设计估计存在同样的问题。

楼主:
0F:0xA562C178 末尾有这样的数据,是STM32H7

网友A:
你是位置读错了还是写错了?
写入顺序 1.....--> 10
读出顺序 2....10 --> 1

16位SDRAM ?  高低位还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位置读错了还是写错了?
写入顺序 1.....--> 10
读出顺序 2....10 --> 1

16位的SDRAM,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是读错了,还是写错了,怎么验证下

楼主:
我改用16位的写不颠倒了,但是还是错一位
[15:36:00.596]收←◆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2 01:0x0000A563 02:0x0000A564 03:0x0000A565 04:0x0000A566 05:0x0000A567 06:0x0000A568 07:0x0000A569

/*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3 01:0x0000A564 02:0x0000A565 03:0x0000A566 04:0x0000A567 05:0x0000A568 06:0x0000A569 07:0x0000A166

楼主:
我把写的地址提4位之后就可以对上了,但是位还是颠倒的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C178A562 01:0xC178A563 02:0xC178A564 03:0xC178A565 04:0xC178A566 05:0xC178A567 06:0xC178A568 07:0xC178A569 08:0xC178A56A 09:0xC178A56B 0A:0xC178A56C 0B:0xC178A56D 0C:0xC178A56E 0D:0xC178A56F 0E:0xC178A570 0F:0xC178A571

/*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A562C178 01:0xA563C178 02:0xA564C178 03:0xA565C178 04:0xA566C178 05:0xA567C178 06:0xA568C178 07:0xA569C178 08:0xA56AC178 09:0xA56BC178 0A:0xA56CC178 0B:0xA56DC178 0C:0xA56EC178 0D:0xA56FC178 0E:0xA570C178 0F:0xA571C17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写的地址提4位之后就可以对上了,但是位还是颠倒的

你先查找一下看看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

数据及地址线有没有错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写的地址提4位之后就可以对上了,但是位还是颠倒的

从数据上看,内容是对的,就是错位了,硬件上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软件配置问题
把你的配置和读写部分操作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查找一下看看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

数据及地址线有没有错 ??

我感觉很可能是我电路的问题,用的2层板布的,用2层板能实现吗,还有我用16位的读就不在错位,但是读取数量超过30就会出错,有没有设计好的SDRAM案例参考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数据上看,内容是对的,就是错位了,硬件上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软件配置问题
把你的配置和读写部分操 ...

我感觉很可能是我电路的问题,用的2层板布的,用2层板能实现吗,还有我用16位的读就不在错位,但是读取数量超过30就会出错,有没有设计好的SDRAM案例参考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很可能是我电路的问题,用的2层板布的,用2层板能实现吗,还有我用16位的读就不在错位,但是读取数 ...

16位就不再错位是什么意思?
你的代码到底是怎么写的?
硬件配置成16位接口,跟你软件读写16位还是32位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就不再错位是什么意思?
你的代码到底是怎么写的?
硬件配置成16位接口,跟你软件读写16位还是32位 ...

有这两个函数HAL_SDRAM_Read_16b与HAL_SDRAM_Read_32b,我用HAL_SDRAM_Read_16b读写,写地址上提2位就能对上,但是只能读写32个,超了出错
代码
        for(i=0; i<BUFFER_SIZE; i++)
        {
                aTxBuffer=0xC178A562+i;         /* TxBuffer init */
        }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
        CR=HAL_SDRAM_Write_16b(&sdramHandle1,(uint32_t *)(SDRAM_DEVICE_ADDR+WRITE_ADDR),aTxBuffer, BUFFER_SIZE);
        if(CR==0)
        printf("\r\n/*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r\n\r\n");
        else
        printf("\r\n/*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fail*/\r\n\r\n");
        for(i=0;i< BUFFER_SIZE;i++)
        {
                printf("%02X:0x%08X ",i,aTxBuffer);
        }
        printf("\r\n");

        /*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
        DR=HAL_SDRAM_Read_16b(&sdramHandle1,(uint32_t *)(SDRAM_DEVICE_ADDR+READ_ADDR), aRxBuffer, BUFFER_SIZE);
        if(DR==0)
        printf("\r\n/*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r\n\r\n");
        else
        printf("\r\n/*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fail*/\r\n\r\n");
        for(i=0;i< BUFFER_SIZE;i++)
        {
                printf("%02X:0x%08X ",i,aRxBuffer);
        }
        printf("\r\n");

        /*##-3- Checking data integrity ############################################*/
        for (i = 0; (i < BUFFER_SIZE); i++)
        {
                if (aRxBuffer != aTxBuffer)
                        uwWriteReadStatus++;
        }
        if(uwWriteReadStatus == 0 ) /* check date */
                printf("\r\n SDRAM Test OK\r\n");
        else
                printf("\r\n SDRAM Test False\r\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两个函数HAL_SDRAM_Read_16b与HAL_SDRAM_Read_32b,我用HAL_SDRAM_Read_16b读写,写地址上提2位就能 ...

你实际的代码就是这样???
aTxBuffer 和 aRxBuffer  到底是数组还是指针?

没有下标,没有++ ?

static void Fill_Buffer(uint32_t *pBuffer, uint32_t uwBufferLenght, uint32_t uwOffset)
{
        uint32_t tmpIndex = 0;

        /* Put in global buffer different values */
        for (tmpIndex = 0; tmpIndex < uwBufferLenght; tmpIndex++ )
        {
                pBuffer[tmpIndex] = tmpIndex + uwOffset;
        }
}

main()
{
        /* Fill the buffer to write */
        Fill_Buffer(aTxBuffer, BUFFER_SIZE, 0xA244250F);

        /* Fill the Read buffer */
        Fill_Buffer(aRxBuffer, BUFFER_SIZE, 0xBBBBBBBB);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
        for (uwIndex = 0; uwIndex < BUFFER_SIZE; uwIndex++)
        {
                *(__IO uint32_t*) (SDRAM_BANK_ADDR + WRITE_READ_ADDR + 4*uwIndex) = aTxBuffer[uwIndex];
        }

        /*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
        for (uwIndex = 0; uwIndex < BUFFER_SIZE; uwIndex++)
        {
                aRxBuffer[uwIndex] = *(__IO uint32_t*) (SDRAM_BANK_ADDR + WRITE_READ_ADDR + 4*uwIndex);
        }

        /*##-3- Checking data integrity ############################################*/

        for (uwIndex = 0; (uwIndex < BUFFER_SIZE) && (uwWriteReadStatus == 0); uwIndex++)
        {
                if (aRxBuffer[uwIndex] != aTxBuffer[uwIndex])
                {
                        uwWriteReadStatus++;

                        /* Error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的代码就是这样???

对呀,就是几行测试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