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关于 V7-uCOS-III V3.07.03 程序模板(含MDK和IAR) 这个过程移植遇到的一些问题 ?

楼主(2019-05-07):
请教下关于 V7-uCOS-III V3.07.03 程序模板(含MDK和IAR) 这个过程移植遇到的一些问题 ?

具体如下:
1. bsp_Init 这个初始化 ,貌似必须需要放在 BSP_OS_TickEnable 这个函数之后,因为在 bsp_Init 里面使用了 HAL_Delay 函数,因为貌似 在程序运行时获取
   CPU_BSP_REG_DWT_CYCCNT 这个里面的数据只能获取一次
   截图说明:

2. 貌似每次使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程序在获取 CPU_BSP_REG_DWT_CYCCNT 这个里面的数值时貌似不会更新,
   需要重新启动开发板才行,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 ??????
3. 貌似上面的2个问题,都是因为问题 2 造成的,估计只要解决了 问题2,第一个也就解决了吧

网友A: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0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看来这个是 h7 单片机本身的问题造成的,我还以为是我没有移植好造成的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先这样使用了,看看以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