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使用STM32H7的以太网HAL V1.4.0接收数据务必注意调用的函数顺序

楼主(2019-05-08):
新版HAL库1.4.0的下面这个举例误导了我,导致程序ping时间过长,而且导致实际的文件传输速度降低了一半。

通过与1.3.0老版本的对比,发现新版1.4.0的中断里面没有调用下面这个函数了。

进一步发现在函数HAL_ETH_GetRxDataBuffer里面已经有HAL_ETH_IsRxDataAvailable了,所有务必优先调用HAL_ETH_GetRxDataBuffer

也就是下面的调用顺序:
if(HAL_ETH_GetRxDataBuffer(&EthHandle, &RxBuff) == HAL_OK)
{
    HAL_ETH_GetRxDataLength(&EthHandle, &framelength);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EthHandle);

    xxxxxx数据接收xxxxxx
}

这样就解决了ping慢,文件传输慢的问题,当前ST提供的例子是采用的这种方式,移植其它网络协议栈务必要注意。

网友A:
硬汉哥,STM32H7的以太网HAL V1.4.0 包 哪里可以下载啊,看官网只有1.3.0版的

网友B:
这个文件用lwip时用得上,RL-TCPnet应该不用这个文件吧?

网友C:
硬汉哥有测试过官方驱动的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STM32H7的以太网HAL V1.4.0 包 哪里可以下载啊,看官网只有1.3.0版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STM32H7的以太网HAL V1.4.0 包 哪里可以下载啊,看官网只有1.3.0版的

STM32H7的HAL库软件包升级至V1.4.0版本,提供百度云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43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件用lwip时用得上,RL-TCPnet应该不用这个文件吧?

新版TCPnet V7.X要用这几个函数,现在KEIL也懒了,最底层的自己不写了。。。

导致这种坑搞的我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有测试过官方驱动的速度吗

我没有用过ST的。

我用的是KEIL的,基本文件传输速度6-7MB/S
在H7上移植FreeRTOS和新版RL-TCPnet V7.X的组合也成功了,文件传输速度基本有个6MB/S左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141&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版TCPnet V7.X要用这几个函数,现在KEIL也懒了,最底层的自己不写了。。。

导致这种坑搞的我很痛苦 ...

嗯,看来以后还得关注st的库的动态啊。。

请问硬汉哥,TCPnet可以用到商业项目中吗?这个库是否含有版权标识的隐藏函数,如我要检测你是否使用了tcpnet,只需发个命令,有响应说明肯定就使用了tcpnet,这样一查一个准,证据确凿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看来以后还得关注st的库的动态啊。。

请问硬汉哥,TCPnet可以用到商业项目中吗?这个库是否含有版 ...

mbedSSL加密走起。
推荐公司出钱,来正版。

网友D:
我看 h7 v1.4.0 版本的例程,应用如下

例程路径:  STM32Cube_FW_H7_V1.4.0\Projects\STM32H743I-EVAL\Applications\LwIP\LwIP_TCP_Echo_Client\MDK-ARM
他这个应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

还是说他这个例程里面的调用顺序是不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 h7 v1.4.0 版本的例程,应用如下

你再看看其它例子几个板子的和这个板子的多个例子,你会发现啥写法都有。

这种的也可以,我测试过,就是那个IsRxData不能省,其实函数HAL_ETH_GetRxDataBuffer里面已经调用HAL_ETH_IsRxDataAvailable了,所以这种写法就有些累赘。

楼主:
推荐这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ST的。

我用的是KEIL的,基本文件传输速度6-7MB/S

有人说板子做服务器能达到90M的速度,这样看来差距还挺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bedSSL加密走起。
推荐公司出钱,来正版。

买一套pro的估计10万下不来吧。。。。。有点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板子做服务器能达到90M的速度,这样看来差距还挺大啊

注意单位,我的这个单位是字节,他们是90Mbps,单位是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套pro的估计10万下不来吧。。。。。有点贵哦

那就mbedSSL加密走起。
等我RL-TCPnet的物联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mbedSSL加密走起。
等我RL-TCPnet的物联网教程。

期待大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单位,我的这个单位是字节,他们是90Mbps,单位是bit。。。

对不起,我错了

网友E:
还记得我发过一个帖子说 H743 ping 着 ping 着就不通了的事情吗?当时我也发现了 HAL_ETH_IsRxDataAvailable 这个函数的问题,当时解决的办法是中断里把它删除了,网速还是不快,后来从写了一个。 我的问题解决了,FTP 速度能达到 9.9MB/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记得我发过一个帖子说 H743 ping 着 ping 着就不通了的事情吗?当时我也发现了 HAL_ETH_IsRxDataAvailabl ...

能否分享一下.c ?

网友F:
能否分享一下目前测试好用的.c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分享一下目前测试好用的.c ?

这个就在ST的软件包里面,有ST做的NUCLEO和综合评估板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