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43 QSPI FLASH

楼主(2019-05-08):
各位高手好,
想请教各位,我有试着将 @Ivehe 分享的算法加入我的主要功能中确实可以使用,但却发生此状况,引脚及其他部分皆已设定完成,请问能协助下吗?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49&highlight=QSPI
我的版本是
ARMFLY : STM32H743 Board
FLASH : W25Q256JV

还请各位协助
谢谢!

网友A:
我说怎么你的问题给你回复了,你却用不上。

原来你用的不是我们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你的问题给你回复了,你却用不上。

原来你用的不是我们的板子。。。

Eric 您好
我确实是用ARMFLY 你们的开发板
只是我是用TouchGFX产生的Code 尝试移植
所以Code 的部分才会不一样
另外我也有成功点亮及可以使用他的功能

楼主:
那能方便请教 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Flash 算法吗?
在这个方面有查询到使用FLM算法加入
但目前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方便请教 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Flash 算法吗?
在这个方面有查询到使用FLM算法加入
但目前还没办法 ...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能方便请教 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Flash 算法吗?
在这个方面有查询到使用FLM算法加入
但目前还没办法 ...

貌似算法你可以参考 官方的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算法你可以参考 官方的 试试看

hpdell 感谢答覆
我有尝试去以官方的FLM Function 做比对,并建立一个但还是有此状况

网友C:
方便的话可以发flm源码上来,不然只能让大家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话可以发flm源码上来,不然只能让大家猜

Hi Ivehe,
源码已上传,再麻烦您 看看
谢谢

网友C:
暂时只发现两处错误:

W25QXX_Read()
要改为32位地址
QSPI_Send_CMD(W25X_FastReadData, ReadAddr, (3<<6)|(3<<4)|(3<<2)|(3<<0), 8);

W25QXX_Write_Page()
要改为32位地址
QSPI_Send_CMD(W25X_PageProgram, WriteAddr, (3<<6)|(3<<4)|(3<<2)|(3<<0),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时只发现两处错误:

W25QXX_Read()

好的 我确认一下
谢谢 您的协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确认一下
谢谢 您的协助

确认结果告知大伙啊

楼主:
目前确认完后,已无Failed问题
非常感谢 Ivehe 协助

后续问题遇到的是Debug时 会进入Hardfault
正在侦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时只发现两处错误:

W25QXX_Read()

Hi Ivehe,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在测试时采Debug模式,但我尚未按下RUN的按键却开始Running,Stop后却Hardfault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Ivehe,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在测试时采Debug模式,但我尚未按下RUN的按键却开始Running,Stop后却Ha ...

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我用的是DAPLink,Flash Download选的是Reset and Run,debug按下后下载完直接跳到main函数的开头,没有出现直接running的现象。你再看看,是MDK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我用的是DAPLink,Flash Download选的是Reset and Run,debug按下后下载完直接跳到m ...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协助
我会再查找看看
有任何新的状况 再与大家分享
另外想请教您,您是用TouchGFX 的吗?

网友:
已收藏,正在研究这块,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