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驱动SDRAM用两层板能实现吗,SDRAM是54脚16位DATA,12位地址

楼主(2019-05-08):
STM32H7驱动SDRAM用两层板能实现吗,SDRAM是54脚16位DATA,12位地址,有做过的没来说说,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导通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导通就能用。

[13:54:40.350]收←◆
SDRAM example !!!

[13:54:40.896]收←◆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2 01:0x0000A563 02:0x0000A564 03:0x0000A565 04:0x0000A566 05:0x0000A567 06:0x0000A568 07:0x0000A569 08:0x0000A56A 09:0x0000A56B 0A:0x0000A56C 0B:0x0000A56D 0C:0x0000A56E 0D:0x0000A56F 0E:0x0000A570 0F:0x0000A571 10:0x0000A572 11:0x0000A573 12:0x0000A574 13:0x0000A575 14:0x0000A576 15:0x0000A577 16:0x0000A578 17:0x0000A579 18:0x0000A57A 19:0x0000A57B 1A:0x0000A57C 1B:0x0000A57D 1C:0x0000A57E 1D:0x0000A57F 1E:0x0000A580 1F:0x0000A581

/* Read bac
[13:54:40.941]收←◆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3 01:0x0000A564 02:0x0000A565 03:0x0000A566 04:0x0000A567 05:0x0000A568 06:0x0000A569 07:0x0000A56A 08:0x0000A56B 09:0x0000A56C 0A:0x0000A56D 0B:0x0000A56E 0C:0x0000A56F 0D:0x0000A570 0E:0x0000A571 0F:0x0000A572 10:0x0000A573 11:0x0000A574 12:0x0000A575 13:0x0000A576 14:0x0000A577 15:0x0000A578 16:0x0000A579 17:0x0000A57A 18:0x0000A57B 19:0x0000A57C 1A:0x0000A57D 1B:0x0000A57E 1C:0x0000A57F 1D:0x0000A580 1E:0x0000A581 1F:0x0000A562

SDRAM Test False
这是我读写16位数据的时候的测试数据

[13:59:04.669]收←◆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C178A562 01:0xC178A563 02:0xC178A564 03:0xC178A565 04:0xC178A566 05:0xC178A567 06:0xC178A568 07:0xC178A569 08:0xC178A56A 09:0xC178A56B 0A:0xC178A56C 0B:0xC178A56D 0C:0xC178A56E 0D:0xC178A56F 0E:0xC178A570 0F:0xC178A571 10:0xC178A572 11:0xC178A573 12:0xC178A574 13:0xC178A575 14:0xC178A576 15:0xC178A577 16:0xC178A578 17:0xC178A579 18:0xC178A57A 19:0xC178A57B 1A:0xC178A57C 1B:0xC178A57D 1C:0xC178A57E 1D:0xC178A57F 1E:0xC178A580 1F:0xC178A581

/* Read bac
[13:59:04.714]收←◆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A573C178 01:0xA574C178 02:0xA575C178 03:0xA576C178 04:0xA577C178 05:0xA578C178 06:0xA579C178 07:0xA56AC178 08:0xA56BC178 09:0xA56CC178 0A:0xA56DC178 0B:0xA56EC178 0C:0xA56FC178 0D:0xA570C178 0E:0xA571C178 0F:0xA572C178 10:0xA573C178 11:0xA574C178 12:0xA575C178 13:0xA576C178 14:0xA577C178 15:0xA578C178 16:0xA579C178 17:0xA57AC178 18:0xA57BC178 19:0xA57CC178 1A:0xA57DC178 1B:0xA57EC178 1C:0xA57FC178 1D:0xA580C178 1E:0xA581C178 1F:0x9318C178

SDRAM Test False
这些是我读写32位数据时的测试数据

在测试中还发现,在读写16位数据的时候写地址提前2位就能对上,但是也是一次只能读写20个
如下这个是16位读写,写上提2位正常的状况,32个

[14:07:05.038]收←◆
SDRAM example !!!

[14:07:05.089]收←◆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2 01:0x0000A563 02:0x0000A564 03:0x0000A565 04:0x0000A566 05:0x0000A567 06:0x0000A568 07:0x0000A569 08:0x0000A56A 09:0x0000A56B 0A:0x0000A56C 0B:0x0000A56D 0C:0x0000A56E 0D:0x0000A56F 0E:0x0000A570 0F:0x0000A571 10:0x0000A572 11:0x0000A573 12:0x0000A574 13:0x0000A575 14:0x0000A576 15:0x0000A577 16:0x0000A578 17:0x0000A579 18:0x0000A57A 19:0x0000A57B 1A:0x0000A57C 1B:0x0000A57D 1C:0x0000A57E 1D:0x0000A57F 1E:0x0000A580 1F:0x0000A581

/* Read bac
[14:07:05.134]收←◆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2 01:0x0000A563 02:0x0000A564 03:0x0000A565 04:0x0000A566 05:0x0000A567 06:0x0000A568 07:0x0000A569 08:0x0000A56A 09:0x0000A56B 0A:0x0000A56C 0B:0x0000A56D 0C:0x0000A56E 0D:0x0000A56F 0E:0x0000A570 0F:0x0000A571 10:0x0000A572 11:0x0000A573 12:0x0000A574 13:0x0000A575 14:0x0000A576 15:0x0000A577 16:0x0000A578 17:0x0000A579 18:0x0000A57A 19:0x0000A57B 1A:0x0000A57C 1B:0x0000A57D 1C:0x0000A57E 1D:0x0000A57F 1E:0x0000A580 1F:0x0000A581

SDRAM Test OK

如下这个是16位读写,写上提2位,48个不正常的数据

[14:11:45.038]收←◆
SDRAM example !!!

[14:11:45.085]收←◆
/* Write data to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62 01:0x0000A563 02:0x0000A564 03:0x0000A565 04:0x0000A566 05:0x0000A567 06:0x0000A568 07:0x0000A569 08:0x0000A56A 09:0x0000A56B 0A:0x0000A56C 0B:0x0000A56D 0C:0x0000A56E 0D:0x0000A56F 0E:0x0000A570 0F:0x0000A571 10:0x0000A572 11:0x0000A573 12:0x0000A574 13:0x0000A575 14:0x0000A576 15:0x0000A577 16:0x0000A578 17:0x0000A579 18:0x0000A57A 19:0x0000A57B 1A:0x0000A57C 1B:0x0000A57D 1C:0x0000A57E 1D:0x0000A57F 1E:0x0000A580 1F:0x0000A581 20:0x0000A582 2
[14:11:45.130]收←◆1:0x0000A583 22:0x0000A584 23:0x0000A585 24:0x0000A586 25:0x0000A587 26:0x0000A588 27:0x0000A589 28:0x0000A58A 29:0x0000A58B 2A:0x0000A58C 2B:0x0000A58D 2C:0x0000A58E 2D:0x0000A58F 2E:0x0000A590 2F:0x0000A591

/* Read back data from the SDRAM memory success*/

00:0x0000A582 01:0x0000A583 02:0x0000A584 03:0x0000A585 04:0x0000A586 05:0x0000A587 06:0x0000A588 07:0x0000A589 08:0x0000A58A 09:0x0000A58B 0A:0x0000A58C 0B:0x0000A58D 0C:0x0000A58E 0D:0x0000A58F 0E:0x0000A590 0F:0x0000A591 10:0x0000A572 11:0x000
[14:11:45.169]收←◆0A573 12:0x0000A574 13:0x0000A575 14:0x0000A576 15:0x0000A577 16:0x0000A578 17:0x0000A579 18:0x0000A57A 19:0x0000A57B 1A:0x0000A57C 1B:0x0000A57D 1C:0x0000A57E 1D:0x0000A57F 1E:0x0000A580 1F:0x0000A581 20:0x0000A582 21:0x0000A583 22:0x0000A584 23:0x0000A585 24:0x0000A586 25:0x0000A587 26:0x0000A588 27:0x0000A589 28:0x0000A58A 29:0x0000A58B 2A:0x0000A58C 2B:0x0000A58D 2C:0x0000A58E 2D:0x0000A58F 2E:0x0000A590 2F:0x0000A591

SDRAM Test False

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有点摸不着头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3:54:40.350]收←◆
SDRAM example !!!

先检查硬件焊接和相关问题,从这几年客户反馈的情况来看,80%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可以,我用的就是两层板,一直在满速跑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