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网络传输特别注意单位100Mbps对应的传输速度是多少,是12.5MB/S,单位要关系要捋顺

楼主(2019-05-09):
基本单位一定要捋顺了。

10Mbsp
100Mbsp
1000Mbps
10Gbps

等等,这些都是bit per second。

对应实际传输数值要除以8,比如100Mbps就是12.5MB/S
以RL-TCPnet为例,实际做文件传输的速度是6MB/S左右,这时就要注意单位,是M字节每秒.

在H7上移植FreeRTOS和新版RL-TCPnet V7.X的组合也成功了,文件传输速度基本有个6MB/S左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1

楼主:
又比如这个网络摄像头的例子,这里的单位也是M字节每秒。

【原创开源应用第1期】花式玩转网络摄像头之TCP上位机软件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速度2MB/S,华丽丽的界面效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16

网友A:
在H7上移植FreeRTOS和新版RL-TCPnet V7.X的组合也成功了,文件传输速度基本有个6MB/S左右 效率也就50%差一点点
如果不带freertos裸跑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B:
硬汉哥你这个tcp调试助手的界面和框架怎么和周立功的这个一样呢?
难道这个是公共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7上移植FreeRTOS和新版RL-TCPnet V7.X的组合也成功了,文件传输速度基本有个6MB/S左右 效率也就50%差一 ...

这个是实际的文件传输速度,不是测速,这个速度已经足以满足项目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这个tcp调试助手的界面和框架怎么和周立功的这个一样呢?
难道这个是公共架构?

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