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Device和FatFS使用SD卡的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09):
程序中的USB-Device和FatFS两个库都要用到SD卡这个硬件。问题:当USB连接到PC时,PC上操作SD卡,程序自身也通过FatFS操作SD卡,二者会起冲突,有可能会破坏SD卡上的文件系统。
有试过:1. 使用USBD_Start和USBD_Stop两个API来启动和停止USB,当FatFS操作SD卡的时候,但是测试发现反复的启停会导致USB-Device不能使用,即不能被PC识别了;
             2. FatFS和USB-Device操作SD卡的底层带上互斥保护,但是测试发现效果不理想,用久了USB-Device还是不能被PC识别;

请问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思路,谢谢

网友A:
暂时无解。

网友:
创建两个任务,USB运行时挂起FATFS,可以试试呢

网友(2023-01-04):
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24-07-11):
引用 网友A:
暂时无解。

硬汉哥,这个操作sd卡的问题有解决办法了不,或者说应用上有没有替代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这个操作sd卡的问题有解决办法了不,或者说应用上有没有替代方案

后来的替代方案是使用USB MTP文件传输方式,这个可以同时用。

网友C:
很简单啊,你做个USB的5V检测即可,检测到USB的插入,在启动USB协议栈的初始化,把SD的控制权给USB,当5V移除后,在将控制权在文件系统,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你做个USB的5V检测即可,检测到USB的插入,在启动USB协议栈的初始化,把SD的控制权给USB,当5V移 ...

这个不行,他们是想实现挂载U盘的时候,单片机可以继续FatFS操作SD卡。

如果电脑挂载SD卡期间,会不断轮询SD卡,如果此期间FatFS操作SD卡,会导致轮询出问题,从而电脑识别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