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流位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9-05-09):
emwin学习遇到以下问题
准备从SD卡读取.dta文件显示流位图
while(1)
        {
                pic("app.dta");
                rt_thread_delay(1000);
        }

在while里面执行显示可以正常显示图片
但是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DrawBitmap(&bmdate,0,72);
                        draw_frame();
                        pic("app.dta");
                break;

放到重绘函数里面的话显示不出来
还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流位图做转换没,没有转换不能直接调用函数GUI_DrawBi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位图做转换没,没有转换不能直接调用函数GUI_DrawBimap

显示是在pic函数里完成,内容如下
void pic(char *path)
{
        char *buf;
        int fd;
        struct stat file_state;
        GUI_LOGPALETTE plate;

        fd = open(path,O_RDONLY);
        if(fd>=0)
        {
                fstat(fd,&file_state);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512*1024);
                buf = GUI_ALLOC_h2p(hMem);
                read(fd,buf,file_state.st_size);
                close(fd);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mp,&plate,buf);
                GUI_DrawBitmap(&bmp,300,100);
                GUI_ALLOC_Free(hMem);
        }
}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望指导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没有选择当前窗口,现在能显示出来,但是就是屏幕一闪一闪的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没有选择当前窗口,现在能显示出来,但是就是屏幕一闪一闪的太慢了

闪烁的话,记得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的话,记得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的话,记得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

非常感谢,能够显示成功了。
还有一个问题,论坛注册邮箱一直收不到邮件,以后只能用微信登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能够显示成功了。
还有一个问题,论坛注册邮箱一直收不到邮件,以后只能用微信登录了吗

微信吧,省事些。

论坛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B:
不建议在WM_PAINT下做读取文件显示又释放,因为WM_PAINT消息执行是很频烦的,只要界面有变化就会产生多次WM_PAINT消息,建议在使用这个窗口时读取图片到内存,删除这个窗口时再释放掉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在WM_PAINT下做读取文件显示又释放,因为WM_PAINT消息执行是很频烦的,只要界面有变化就会产生多次WM ...

目前安装上面大哥的方法做了,创建了一个存储设备
if(fd>=0)
        {
                /*                读取文件        */
                fstat(fd,&file_state);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512*1024);
                buf = GUI_ALLOC_h2p(hMem);
                read(fd,buf,file_state.st_size);
                close(fd);
                Memdev = GUI_MEMDEV_Create(0,0,100,100);
                GUI_MEMDEV_Select(Memdev);
                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buf,0,0);
                GUI_MEMDEV_Select(0);
                GUI_ALLOC_Free(hMem);
                GUI_MEMDEV_WriteAt(Memdev,100,100);
        }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创建存储设备时的X_SIZE,Y_SIZE由GUI_BMP_GetXSize()函数获取buf数据的X_SIZE,Y_SIZE可以用在流位图的数据吗?我今天直接使用好像没得到结果

楼主:
问一下为什么把图片转化成.dta文件时,文件体积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为什么把图片转化成.dta文件时,文件体积变大了。。

里面会存储一些格式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安装上面大哥的方法做了,创建了一个存储设备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创建存储设备时的X_SIZE,Y_SIZE由G ...

流位图可以转成位图后获取参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位图可以转成位图后获取参数信息。

好的,谢谢。

网友(2020-12-31):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没有选择当前窗口,现在能显示出来,但是就是屏幕一闪一闪的太慢了

楼主怎么选择窗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