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EMWIN绘制的按钮,位于屏幕上方的好用,下方的不好用现象

楼主(2019-05-09):
EMWIN绘制的按钮,位于屏幕上方的好用,下方的不好用现象,还有移动位置就出现不好用的说法?是不是得重新生成函数啊

网友A:
将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下方区域的触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下方区域的触摸有问题。

我用单点测试还测试过整个屏幕,发现每个地方坐标都没事,一起就不好用了,有些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单点测试还测试过整个屏幕,发现每个地方坐标都没事,一起就不好用了,有些懵

一起用的时候,游标显示出来什么效果,游标能到达所有地方不。

楼主:
我测的时候,最右侧有4厘米宽的地方极度不灵敏,别的地方一碰就显示坐标,不行能什么地方变屏幕显示方向吗?我用另一侧,做几个按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用的时候,游标显示出来什么效果,游标能到达所有地方不。

我测的时候,最右侧有4厘米宽的地方极度不灵敏,别的地方一碰就显示坐标,不行能什么地方变屏幕显示方向吗?我用另一侧,做几个按钮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时候,最右侧有4厘米宽的地方极度不灵敏,别的地方一碰就显示坐标,不行能什么地方变屏幕显示方 ...

可以做旋转的,

此贴教程附件章节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旋转的,

此贴教程附件章节有说明

0x00,0x20,0x03,0xE0,0x01,0x05,0x0D,0x00,0x01,0x08,
  0x28,0x0F,0x50,0x32,0x03,0x05,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A,0x2A,0x0C,
  0x45,0x47,0x0C,0x08,0x00,0x00,0x00,0x02,0x02,0x2D,
...
  0x00,0x00,0x00,0x00,0x24,0x01
我GT911用的这个驱动配置,就发现右侧有一部分区域配置不上,有无效区域的存在,这个驱动和咱家的那个也没差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旋转的,

此贴教程附件章节有说明

问题解决了,用1024*600的那个驱动配置,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旋转的,

此贴教程附件章节有说明

我还想问一下,我1024*600单点测试好用,800*480屏但是用控件就不识别,这块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我1024*600单点测试好用,800*480屏但是用控件就不识别,这块有什么注意的吗?

1024*600和800*480两种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4*600和800*480两种屏?

我试出来了,我买的800*480的屏,换了好多GT911驱动不太好用,后来我用了1024*600的驱动,将X,Y最大输出改成800*480,然后好用了